APM PIX老司机请进,求帮晚辈解疑谢谢。

楼主(2019-09-12):
Futaba T18SZ 怎么设置6种飞行模式?
听说需要设置混控,求解答,谢谢。
如果有教学视频更好,如果愿亲手指导,请加我微信,我在这里谢谢诸位了。18615698063。

网友A:
是要混控,很麻烦。我现在就三个方式,每次够用了。换的话 下来换。
没次飞行没必要都飞6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混控,很麻烦。我现在就三个方式,每次够用了。换的话 下来换。
没次飞行没必要都飞6种吧!

求指导大神。

网友B:
通过飞行模式可以进行设置。

网友C:
我的是T14sg,18sz没用过,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T14sg,18sz没用过,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设置。

14的我看了,跟18的不同,看不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飞行模式可以进行设置。

不行的,需要通过遥控器调节飞行模式的pwm值。需要从混控设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14的我看了,跟18的不同,看不懂。谢谢。

我猜想也不同,但设置原理应该一样。你用一个三段开关做模式开关。再用一个两段开关,混控这个三段开关。要注意混空后的输出舵量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想也不同,但设置原理应该一样。你用一个三段开关做模式开关。再用一个两段开关,混控这个三段开关。 ...

你这么一说,多少懂点了,看来输出舵量就是飞控软件的pwm的意思,就差设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么一说,多少懂点了,看来输出舵量就是飞控软件的pwm的意思,就差设置了。

原理 就是 这样了 。。

网友:
哈哈,因为不方便,所以直接换了T16   直接6 个按键搞定6模式。  1:手动 2:自稳 3:巡航 4:FBWA  5:自动模式 6:返航

网友:
混控是因为通道不够,18通道 一个按钮一个 在地面站上设

网友D:
天九有视频教程,就是设置一个两段开关和一个三段开关。自己看看排列组合,麻烦点,自己研究研究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九有视频教程,就是设置一个两段开关和一个三段开关。自己看看排列组合,麻烦点,自己研究研究也是可以的 ...

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14的我看了,跟18的不同,看不懂。谢谢。

14SG管用, 18也能,只是部份个面不同,试试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SG管用, 18也能,只是部份个面不同,试试咱

好的,谢谢。

网友:
直接用个旋钮,只要你扭的精度高

网友F:
费那精神干嘛,某宝买个买个切换器装上就可以了,还不容易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费那精神干嘛,某宝买个买个切换器装上就可以了,还不容易出错!

谢谢。

网友:
这个控不清楚 反正我用富斯的 6通道做主通道 5通道做从通道  POS MIX100% NEG MIX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