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2fg遥控 穿越机飞行模式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9-09-12):
关于遥控想玩穿越机,需要设置什么模式,请大神指导。

网友:
和固定翼模式就行

网友:
直接选择固定翼模式就好的啦,不用特别去选择别的模式

网友:
直升机模式当然也行啊

网友A:
固定翼模式 然后改双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模式 然后改双回中

还是论坛都强大,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