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 35ccra edge3d空中熄火迫降,掉水里,清洗发动机

楼主(2019-09-1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1NjMxMjY4NA==.html?sharekey=962b773b4336f380134b2bcf0c8648799先来段拉烟,35cc拉烟也是可以的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1NjMyMjgxNg==.html?sharekey=1486f2a7e239a9adf1f861806fb7cc6b0
平时在这种条件有限的地方,只能蛇降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1NjMyMzM0OA==.html?sharekey=f9a36156c840a9632c3bf88be26c53421
难得有天能到郊区飞,谁知道第一个起落就空中熄火,只能迫降了,掉到沟里了

回家后把火花塞拆下,排水,但加油不跟手,想熄火,越后来越严重,直接熄火,着不了车

只能开拆发动机

上了螺丝胶太多,竟然怼断了螺丝

拆了好久才发化油器拆下来

以为是垃圾把化油器进气阀堵了,开拆

清洗

后来发现不是,彻底清洗,开拆

我去,这油路都脏死了,堵死了,难怪发动不了

看看这垃圾,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滤网也得拆下洗干净

油膜好像有点变形的,但没破,继续用吧

分别用了wd40洗,然后又用化清洗剂冲了一遍,基本干净了

装机,试飞,已经飞了,没问题,没拍照,就这样吧

网友A:
来来来,需要再来一台发动机联系我,刚30起落,状态贼好,还没息过火

网友B:
滤网是很容易堵,不一定是油品的问题……一方面各种存放汽油的容器本来可能就存在沉淀,然后塑料或者橡胶的油箱和油管无论多耐油还是会被溶解出胶质物,另一方面出厂的时候可能滤网里面就有垃圾了,以前有人碰到过华博罗订购的新化油器打火困难,拆开一看新的化油器滤网就被堵了,写信寄回华博罗厂家换了个新的过来

网友C:
油中有大量的絮状物,哪儿来的?
至少加油时要用带过滤头儿的泵加。
油路中还是要放个油滤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中有大量的絮状物,哪儿来的?
至少加油时要用带过滤头儿的泵加。
油路中还是要放个油滤好点。

不知道呢,也是纳闷

网友D:
装35cc吊机好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35cc吊机好吊吗?

好吊,动力有余

网友E:
你需要华博罗羊毛重锤。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需要华博罗羊毛重锤。

已经有防汽泡重锤了啊

网友F(2019-10-24):
请问大佬,我板机玩腻了,现在想上汽油机,汽油机一般情况下下是否安装飞控一键自稳,之前玩板机都是有飞控自稳的,谢谢指教
来自微站

网友G:
同款发动机,没上过天的,要不要考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来来,需要再来一台发动机联系我,刚30起落,状态贼好,还没息过火

哈哈,我手上现在有两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网是很容易堵,不一定是油品的问题……一方面各种存放汽油的容器本来可能就存在沉淀,然后塑料或者橡胶的 ...

好的,真心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大佬,我板机玩腻了,现在想上汽油机,汽油机一般情况下下是否安装飞控一键自稳,之前玩板机都是有飞控 ...

建议你啊,把飞控拿掉,重新练习板机航线!汽油机暂时别想,汽油机是不能上飞控的!震动大,再者,先上泡沫机,有翼型的练习机,练好降落,飞好航线,再考虑上一架油机练习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款发动机,没上过天的,要不要考虑呀?

你多少出?我手上有两台35ra,一台20r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