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疆S1000上配套的Z15云台怎么接快门线

楼主(2019-09-12):
请问大疆S1000上配套的Z15云台怎么接快门线,这是单位配的机器,好多年没飞过了,之前飞也是把云台拆下来飞的,这次想把云台接上去测试以便以后出任务,比较老的机器了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接快门线和调试云台,请问这两根3.5的线哪根是快门线呢?怎么连接云台呢?
有一根线带有T插头,有一根不带

楼主:
好久没上论坛了,谢谢广大的坛友

网友:
安装相机的底板背面有插口

网友A:
不带T插的线是快门线

网友(2020-04-24):
引用 网友A:
不带T插的线是快门线

请教下啊,这个Z15云台可能是过时了,但我还是需要弄明白  快门线 圆头应该是插在相机上 另一端的类似平衡头的 是应该插在云台上吗? 云台上有这个插口?

网友:
在固定相机的底板下面有一个2p的插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