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机249用4S电池,悬停一分钟电机烫手

楼主(2019-09-12):
RT,是不是PID调的不对?要怎样调

网友A:
也有可能是滤波的问题,检查下设备先

网友:
电机kv值比较高,估计3s更合适^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滤波的问题,检查下设备先

怎么检查

网友:
飛4s 請用第一組pid  第二組不適合4s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检查

看下电机飞控有没有固定好,建议加减震垫,桨动平衡有没有问题。用黑匣子数据分析下,能看出有没有多余振动和pid问题

网友B:
老司机会告诉你,PID或者滤波或者减震如何如何不对。。。然鹅。。这种小电机上4S本身就是强nu之末,燃烧小宇宙在飞行。不烫才怪。飞烧了都是很正常的。

曾几何时1106厂家的测试数据都是只到3S。。。然后这个系列的电机一下就获得了黑科技上了4S。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司机会告诉你,PID或者滤波或者减震如何如何不对。。。然鹅。。这种小电机上4S本身就是强nu之末,燃烧小 ...

有没有办法通过遥控器或者软件,调整最大输出功率的办法?比方说功率控制在70%

网友:
兔机1105电机5500kv,本来就3s,强上4s发热大抖动大没意思,你要上4s起码换4500kv以下的电机吧。

网友:
我239用4s飞的怎么也没事,你就是震动问题

网友:
239的电机飞行也是很烫!!

网友:
飞4分钟基本不能用手捏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