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翼能不能用无副翼系统啊

楼主(2019-09-12):
听说可以只插尾巴,别的连接收机,不知道行不,亚拓700E

网友A:
可以  直接插尾舵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直接插尾舵就行

其余咋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直接插尾舵就行

没飞过有副翼的,其余咋调

网友:
无副翼就是好几个陀螺仪,你只用负责尾巴的陀螺仪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飞过有副翼的,其余咋调

没玩过有副翼,但好像有副翼陀螺仪单轴就够了,所以只插尾舵就行?

网友:
理论上不是更稳么?

网友:
都插都可以

网友B:
都插上也可以 很早就有人改过 就是反应慢 因为是副翼和陀螺仪双重领导 不过确实稳

网友:
直接都插上都可以的!

网友:
可以,保留尾巴,其他通道感度调低

网友:
我k8用在有翼上可以飞,稳稳的,安照k8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插上也可以 很早就有人改过 就是反应慢 因为是副翼和陀螺仪双重领导 不过确实稳

我控是24pro,用单线连接,全插上之后一通变成升降,原来升降通道变成螺距了(日本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控是24pro,用单线连接,全插上之后一通变成升降,原来升降通道变成螺距了(日本手)

你得控应该可以自定义通道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飞过有副翼的,其余咋调

陀螺仪只要插尾巴  进软件设置尾巴参数  保存即可  同无副翼调节合适的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只要插尾巴  进软件设置尾巴参数  保存即可  同无副翼调节合适的高度

那螺距怎么调,调舵机微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