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巨人的肩膀上】DJI数图无损加装模拟图传专用转接板

楼主(2019-09-12):
看了寒江独钓92大大的帖子,受益匪浅,用True-D接收机的AV输出,接DJI眼镜的AV输入,只要解决供电问题就一切都好说了,事不宜迟,立马动手画个板子。用TI TPS563200 Buck芯片,支持17V输入,90%转换效率,然后再加个4pin的音频接头,直接用音频线对插连接。第一版因为有些错误,加上还没实际使用,就先不放资料了,免得害大家炸机。放假期间改好第二版,手上还有三套空余物料,等做出来送给大家吧!物料成本不到十块钱。后面把板和BOM发出来大家也可以自己做。
板子完全可以更小,当初考虑还能支撑下接收机的,结果把音频插口放错面了

电池那里焊个三通,焊工捉急没办法啊

最后,天天宝宝来了

实际效果不错,就等放假出去飞了。

网友:
我新手,更喜欢看屏

网友:
这数传的眼镜,改成能接受模拟信号,屏幕能雪花吗

网友:
关键是延迟多少

网友A:
兄弟能分享下3d打印文件吗?还有一样做打印件了是不是给高频头来个小风扇散散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能分享下3d打印文件吗?还有一样做打印件了是不是给高频头来个小风扇散散热呢?

弄求打印文件

楼主:
拖延了好久终于把板弄好了,改成直接用PCB挂在天线上,说实话接收机挺重的,压的眼镜一边偏!另外由于中间做错一版浪费一套物料,导致只剩下两套物料了,所以即使有人想要也只能送出两套了(要是深圳同城最好了)。
最后是完整工程,用的立创EDA,物料也是立创商城买的,大家也可以自己制作,工程地址:https://lceda.cn/liansh/fei-sha-zhuai-jie-ban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拖延了好久终于把板弄好了,改成直接用PCB挂在天线上,说实话接收机挺重的,压的眼镜一边偏!另外由于中间 ...

感谢LZ的分享。

确认一下, 每个接收机都是相同的针脚定义吗  1-5V  3-GND  6-AV信号

网友:
高手在民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LZ的分享。

确认一下, 每个接收机都是相同的针脚定义吗  1-5V  3-GND  6-AV信号

接收机脚位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个图,应该不管什么接收机,只要是肥鲨用的,都是这个定义了。

楼主:
大佬,都是受你启发才知道接收机还能独立用的啊

网友C:
模拟图传传回来的,DJI眼镜能录下来吗,带osd吗

楼主(2019-11-10):
引用 网友C:
模拟图传传回来的,DJI眼镜能录下来吗,带osd吗

这个没有试过

网友:
问一下,音频线的定义是 gnd + a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