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BL2上手。明天试飞。外观对比mcpx,mcps,nano,150X

楼主(2019-09-13):
说实话,这配色真的不好看。好像伟力911

侧面来一张

这个尾电机是真的小。很袖珍啊!

主电机,好像130x那个内转子

祖传舵机的节奏。

电池也是130x的啊没跑啊……

来,地平线自家对比。

看看顶部大小对比。

来一个更直观的对比。同样2s动力的双无刷。150x……这货比150x短一点点,个子高了不少。

尾桨对比。mcpxbl更长。

尾电机顶视对比

脱了看看
毕竟结构差距蛮大的。

好了,不说了。明天就带着俩去飞飞看…估计电池也快到了

网友A:
这飞机现在买不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现在买不到了吧

刚发布的啊……

楼主:
这是官网信息…

网友B:
减震做的到位、期待首飞视频

网友B:
130x的电池是300
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0x的电池是300
毫安

…买了几个雷朋都是300的…写的还是mcpx bl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震做的到位、期待首飞视频

我看看明天碰到的模友吧……我自己飞能翻过来悬停就谢天谢地了。

网友:
LZ的电机是淘宝上45买的吗?搜索:(E-fite)涡轮风扇 发动机 超高速 10MM 内转子无刷电机 11750KV

网友C:
這麼快就入手了
地平線的新小雞六軸穩很多
新手可以放心用
我飛過nanocpx s2跟mcps
穩是穩但是沒有以前那種銳利跟手感
自旋補償在歪斜或有風的狀態下會倒
希望bl2有改掉
否則除了比較輕
其他性能是比不過150X跟K1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麼快就入手了
地平線的新小雞六軸穩很多
新手可以放心用

我用的默认设置…模友试飞之后表示自旋和翻滚都太慢…对新手来说是稳了…高手表示这么慢没法做动作…应该是设置问题吧……直接开的3轴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默认设置…模友试飞之后表示自旋和翻滚都太慢…对新手来说是稳了…高手表示这么慢没法做动作…应该 ...

BLADE小雞一直以來三軸行程應該都可以加到120%
我把s2的加到105-110

翻起來就夠快了

楼主:
补两张图…与mcps对比…虽然这机不能带mcps头罩,但是它的头罩可以带到mcps头上…看来这俩机架改的很少啊……布局完全一样,也就尾巴粗了长了脚架高了,桨夹厚了桨长了…十字盘都是同款…

网友:
看着不错,很精致的小直机。

网友D:
好鸡,期待有国产的赶快出来,买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鸡,期待有国产的赶快出来,买个玩玩

国产可以的…我飞了m2时候打算以后外场只带m2了

网友D:
主板竖着放,没有6轴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竖着放,没有6轴模式吗?

有啊,而且是那种开三轴翻过来之后切六轴还翻过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啊,而且是那种开三轴翻过来之后切六轴还翻过去啊!

厉害了啊,看来又要剁手了啊。

网友:
这机BL2出的生不逢时,刚好朗宇M2出来了,单机差不多一样的价位,肯定是M2胜出啊,毕竟国产配件好找,也不会太贵,MCPX配件都绝版了,想找个机架只有288元碳纤的

网友E(2019-10-19):
看了地平线的Facebook,MCPXBL2的DX系列遥控器可以看到主电机转速和电压回传等信息,估计是新的接收机多出来的功能。

网友:
双无刷小鸡

网友F:
不知新款解决了金鱼尾了没有

楼主(2019-11-20):
引用 网友F:
不知新款解决了金鱼尾了没有

不知道。m2的存在让我不想飞bl2了……

网友G(2020-06-26):
飛起來如何
看國外評價好像挺差的
那個自平系統問題好像很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看了地平线的Facebook,MCPXBL2的DX系列遥控器可以看到主电机转速和电压回传等信息,估计是新的接收机多出 ...

Jumper T16也可以看到BL2的接收信号, 电压与转速回传。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飛起來如何
看國外評價好像挺差的
那個自平系統問題好像很多

BL2使用Stability Mode自平模式下飞行很正常,就跟K110 6G模式一样。使用Stability Mode Z于救机模式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BL2使用Stability Mode自平模式下飞行很正常,就跟K110 6G模式一样。使用Stability Mode Z于救机模式也是 ...

60克级别的2S机子,用1103级别的小无刷比较合适,1105,1106级别的2S无刷会把机子炸个粉碎

网友I:
我的BL主板已经成功焊接尾无刷信号,很快就会有尾巴改良试验机,至于主无刷,因为也能驱动HCP100S的1106电机,就不做改动了,这个主板电调用的老固件,能不能驱动1106电机还真是靠运气,之前好几次都是30%油门就停了,最近几次测试都是能全速驱动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的BL主板已经成功焊接尾无刷信号,很快就会有尾巴改良试验机,至于主无刷,因为也能驱动HCP100S的1106电 ...

mcpx bl锁尾感度不能调吗?130x就可以调,有金鱼尾降低锁尾感度就好了,mcpx bl要是也能像130x可以调锁尾感度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mcpx bl锁尾感度不能调吗?130x就可以调,有金鱼尾降低锁尾感度就好了,mcpx bl要是也能像130x可以调锁尾 ...

我还没找到有帖子介绍BL一代机的陀螺仪感度调节方法,等我周末试试用独立尾无刷电调试试效果再看看

网友K(2021-01-16):
引用 网友H:
Jumper T16也可以看到BL2的接收信号, 电压与转速回传。

能否請教如何設定? 我有設過K110,但因為是主板內建混控,所以把各通道打開調曲線即可,BLADE機子我不太確定,有無教學或影片可以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K:
能否請教如何設定? 我有設過K110,但因為是主板內建混控,所以把各通道打開調曲線即可,BLADE機子我不太 ...

你可以搜尋youtube關鍵字"Jumper T16 show telemetry on screen",上面有操做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