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RF飞控是什么回事,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19-09-13):
我飞机一解锁就开始抖,是在没装桨的情况下发生的,装了桨飞行刚起飞就会轻微抽风,但是可以飞,没过多久有有轻微

网友A:
看看有没有线碰到飞控板。刷的是稳定版固件还是falcox?或者可以换几个预设pid和滤波试试

网友:
怎么换滤波,我还不会用RF的滤波器

网友B:
飞控减震是否做好

网友:
做好了,还有哪个地方可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