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Po电池放电问题。

楼主(2019-09-13):
大家一般玩3D模式,锂
电池
电压放电到单片电压多少飞回来?就是飞行过程中的电压。不是螺旋桨停转后的电压。

网友A:
没有绝对值啊

网友B:
很早以前的习惯是设3.3V开始BB响,现在设备更新N代了,不懂了。

网友C:
4分钟直接下来,管它还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4分钟直接下来,管它还有多少
哈哈。

网友D:
重型机3d不好说啊,轻的3分钟

网友E:
这样没有标准的,都是先飞3分钟下来看看电压,然后根据实际再多飞几次判断出降落后是3.8的时间,以后都按这个时间降落

网友F:
飞行时间要试着来

网友G:
看你玩什么3D,满油门暴力飞3.3下来,温柔3D么3.5就可以下来了

网友H:
飞到低压保护,熄火下来大概3.4

网友I:
有回传的基本的在3.8V左右 没有回传的就只能靠经验按分钟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