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大佬推荐700级斜盘舵机

楼主(2019-09-14):
穷人一个,飞亚拓700L,原配
舵机
总感觉速度慢半拍,而且300起落后虚位贼大,最近发现一个舵机开始抖动,想必电位器也差不多了。
淘宝上搜了一大圈,眼都花了,神马gdw,deko,kst……,价格和参数也是五花八门,彻底不知道哪款合适了。
烦请大佬们推荐款价格宜人、精度喜人、皮实耐用,大力快速的700级斜盘舵机,多谢多谢!
Futaba就不要推荐了,**用不起,最多也就用得起三五百一颗的舵机了。

网友A:
二手DEKO GDW标舵 价格不贵啊 成色好的也就1000以内

网友A:
一套(含尾舵)1000以内

网友B:
追求性价比无非就售后方便的那几款了

网友C:
大力快速8295 9295

网友D:
OMG h5s,两千一套,性能爆表

网友E:
不是特别高手的话我觉得什么KST,GDW,DEKO都差不多。随便选一个就行了

网友F:
感觉KST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各位大佬推荐

网友A:
不是DEKO就是GDW 售后有保障 KST就算了吧

网友G:
还是deko,炸鸡有保护功能。

网友H:
淘宝找 kingmax舵机 BLS2507S、CLS2008S 这几款都是两百多一颗,整套下来也不贵,售后有保障,性价比高,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37701329388

网友I:
亚拓舵机抖动,十有八九是输出齿轴承废了,换个轴承应该能好。

网友J:
MKS谁用谁知道,炸都炸不坏(听说的)。就是贼贵,买不起!
老老实实用GDW和DEK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