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做机F4_Pro380元土御平稳升空、无需机架、超级便宜(附参数)

楼主(2019-09-14):
从 1995年 算起、玩了 24年 直升机 。
终于也来体验体验“DJI的 多旋翼”。。。
先算算:【多旋翼】是多么的 价廉 。。。
26元买了 1米长度的 碳纤维方管切成2段。
38元买了 4个御马达,28元买了四个御桨
微型DSHOT600,20A电调耗费了108元 。

108元买一个F4_ProV2飞控,200mW图传25元。

余下的GPS算40元,磁罗盘8元,接收机68元。

 75元买了一个“汽车应急启动3S电池
算总账合计524元若扣除电池和接收机380元

PID 参数 先“套用”再 修改 :

升空 平稳 (离地 0.5米 以内 有抖动 属于正常。)

今天只到这里:其它模式 改日继续 。。

楼主:
9月21号上午试了几次:自主导航都不走航点原地越飞越高
只好手动着陆中午不得不仔细看看英文的wiki,结果发现
不是俺想象的用数传把航点上传到 F4 飞控,然后拔掉数传去飞
最核心的原文是: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utilise A GCS and Telemetry Hardware.

WP mode is only disengaged under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1, GPS is lost (will switch to emergency landing and land).
2, Failsafe took over (Radio link lost).
3, Pilot manually disables WP mode.

——从他的叙述看:数据链路必须一直保持连接——
这就必须:带着平板电脑,还得担心数据链中断、够烦的。
关于这一点:俺抽时间去 iNAV 发言,希望今后另外增加
一种航点模式:在房间里面把航点写入EEPROM,然后拔掉数传
直接去野外放飞、俺定义它为“EE航点模式”

言归正传:目前的步骤是:
到室外四轴上电、GPS搜星、必须保持数传一直联机:
手工现场设置航点、或者从EEPROM载入航点,第二步
把电脑屏幕上的航点“上传到飞控板”。为了验证:
可以选用“第三步”:断开电脑软件,关闭电脑软件,
重新打开电脑软件、选择“从飞控板载入任务”验证
这时候解锁、起飞:测试测试 定点悬停 是否正常 ?
然后:切换飞行模式到“NAV WP”——导航模式——
哈哈:四轴飞行器就会,按照航点走了。
【奇怪的是:最后一个航点、它不执行
飞完了 1,2,3个航点之后,就悬停在 第三航点,不走第四
所以建议大家、最后的时候 多画一个 可有可无的航点。】

——占楼,后续 自主导航 ——9月21号:自主导航—上面看——
悬停电流 8.2A ,已验证能悬停40分钟。
9月17补充GPS的PID参数 基本消除马桶效应
【导航】等待 后续。。

2019-9-18:下面的参数
悬停定点非常稳、无马桶效应。很爽。

2019-09-19 昨天 自主定点悬停 很稳定了。今天试试 飞四个航点。

网友A:
厉害,楼主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B:
轴距多大,碳纤管直接粘到分电板上了吗?

网友C:
祝假冒 DJI的 多旋翼 试飞成功

网友D:
请问方管什么尺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距多大,碳纤管直接粘到分电板上了吗?

对角线 轴距 自然而然 就是 0.5米咯。实测 48厘米。
刚才“迫不及待”的去悬停:确实刚好40分钟。。
——图传看电压——9.9V —— 落地 —— 。

网友D:
8*6*1000的方管吗,请问中间怎么连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楼主起飞重量多少

电子称 明白着的啊 —— 起飞重量 688克 。
   75元的 汽车应急电池:刚好悬停 40分钟

俺这个 GPS明显 比较重小的 GPS 莫名其妙坏了 。
——只好凑合 玩玩,省钱是 第一要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方管什么尺寸的
  碳纤维 方管:请选择 “不导电的”
——否则 分电板 与之接触 通电会冒烟 。

10x10x8.5x8.5mmx1米碳纤维方管

御 马达的固定方式:用碳片 钻两个孔 搞定
三个螺丝不要过分用力,只轻轻紧固即可(螺丝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8*6*1000的方管吗,请问中间怎么连接啊

  木工 工艺 啊 。。
    有条件的:可以 数控机床 切中间的口子。

口子宽度 = 碳纤维方管的 外边尺寸 10毫米。
口子深度 = 碳纤维方管的 外边尺寸的一半 5毫米。

——没条件的:锯子 + 锉刀 ——也能搞定

网友D:
就是说这个中间十字怎么固定的呢?
求个方管关键字,搜不到2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假冒 DJI的 多旋翼 试飞成功

3S电池 直接用 5毫米厚度.
减震双面胶粘固在十字架上

所有的“设备”依靠双面胶

粘固在电池上 借用电池的重量 减震

——省钱 省钱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说这个中间十字怎么固定的呢?
求个方管关键字,搜不到28的

  看 7楼 和 11楼 借用 木工 工艺 。
俺 画 立体图 很吃力,自己想想 木工 。

搜:“碳纤维  方管  10mm”再自己甄别。

网友E:
不知道这个罗盘效果怎么样,效果好的话楼主真是在造福大众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这个罗盘效果怎么样,效果好的话楼主真是在造福大众了哈哈

  罗盘的芯片 都是 xxx5883 其实完全足用
根本 不需要 所谓的 什么“高精度 罗盘”——
道理很简单:杂散磁场 会影响罗盘精度。。。
——俺使用塑料片:将罗盘远离电池,因为实测:
罗盘芯片紧贴电池:电流10A的时候会直观的看到
罗盘角度变化 5度 。

网友:
还是求碳管链接

网友F:
这个配置入门,预算也不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配置入门,预算也不低啊

要说还想省钱:【你找找 能飞 40分钟的 配置 ?】
那就只能 20A 四个电调 换成 12A的、节省 40元

俺这个 配置:总重量才 688克 ,能飞 40分钟 。。
看看这机:重量 558克 电池 1300mAH 估计飞 5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角线 轴距 自然而然 就是 0.5米咯。实测 48厘米。
刚才“迫不及待”的去悬停:{:1_ ...

可以远距离 FPV了

楼主:
电池升级;接插件、图传天线 减重之后 :
应该可以悬停 50分钟 啦。(目前 正在探索

“目前 一直 没找到原因”GPS页面不刷新:
求助 iNAV 的GPS地图页面,上周都好,昨天不刷新数据了。
——改天:去借一个 BN_880 GPS 比对比对。必须解决 之前GPS 页面可以刷新,现在无数据

网友G:
请教 : 为啥需要罗盘呢, 自动锁尾,还是干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 : 为啥需要罗盘呢, 自动锁尾,还是干嘛用

多旋翼 和 直升机 的 导航算法 需要 磁罗盘
——用来 快速 确定 运动 方向 —— 。

道理很简单:你在 国外旅行 所有的街道标示,
对你来说是看不懂的,你手拿GPS 只能确定一个
坐标点,你知道要去的下一个坐标点,但是你
不知道方向,所以还必须手拿磁罗盘快速定向。
【俺在国外旅行:磁罗盘 必备、GPS必备 。】

网友H:
大神,能否讲解下GPS  PID那里的调整方法,找不到资料,不太理解是有些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神,能否讲解下GPS  PID那里的调整方法,找不到资料,不太理解是有些什么功能;

这个 还真是 凭感觉 + 悟性  。首先“套用10寸的PID参数”。然后第一次起飞前:先将P,I,D数值全部 缩减 33% 以免狂抖炸机,

9月14号的时候:基本的PID已经能正常起飞(0.5米以内有抖动)
——高度1米完全无抖动,就说明基本的PID已经近乎完美了。

沙发那一楼,9月17号:GPS悬停一直有 马桶效应,有点失望。

GPS 输出间隔 调整到 2Hz ,悬停部位的 PID 进一步调小 9月18
——去试飞:悬停定点 几乎是 一动不动的 == 舒爽 啊 ——

PID资料网上倒是多如牛毛,关键是你只需要理解 最基础的含义:
“P”代表对该控制量的 增益系数,“I”误差累计积分系数,
“D”差动微分增益系数。【俺就是这么 粗况 去理解的。】

网友I:
楼主gps导航pid是调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gps导航pid是调什么的

沙发楼层 所讨论 的 悬停 PID(与导航有关联性):
广义点说:导航PID是 飞机姿态与GPS定点数据之间的
控制回馈关系 。(若干个 GPS 定点数据 就是航线)

最初“套用”的PID数值都很大,俺观察:该“土御”
最初“悬停”的时候总是出现马桶效应转圈圈,这
其实就是 PID超调了、形成了震荡。

网友H:
引用 楼主:
在 沙发楼层 所讨论 的 悬停 PID(与导航有关联性):
广义点说:导航PID是 飞机姿态与GPS定点数据之间 ...

马桶效应转圈圈 ,是不是那种平飞后,就开始摆动式的画圈;

网友:
这个是inav哪个固件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H:
马桶效应转圈圈 ,是不是那种平飞后,就开始摆动式的画圈;

这是 四旋翼 :定点悬停 的时候PID 数值不恰当、以及磁罗盘校准不彻底 ,

(原本应该定点不动)可它却在天上画圈圈,
甚至越画越大、必须手动退出悬停模式。
恩、应该就是你所说的 摆动式画圈圈 。

俺现在的固件版本(inav_2.2.1_OMNIBUSF4PRO.hex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 四旋翼 :定点悬停 的时候:PID 数值不恰当、以及磁罗盘校准不彻底 ,

(原本应该定点不 ...

对对对,就是这样了,只有切回手动才能正常,否则越画越大,最后自己乱飞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是 四旋翼 :定点悬停 的时候:PID 数值不恰当、以及磁罗盘校准不彻底 ,

(原本应该定点不 ...

能给个2.2.1的中文地面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给个2.2.1的中文地面站吗

俺现在 也只有 2.1 版本的 电脑软件。不是 2.21
俺的习惯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升级电脑软件
你提供电子邮箱 软件有 86兆字节 。。。

昨天重庆下雨还没去验证 飞四个航点。
感觉 iNAV 不如 APM/PIX 方便,刚才阅读 WiKi
视乎 每次飞航点 都必须先用电脑 从 EEPROM
载入航点 到飞控。这就 累赘 还得电脑不离身 。
载入航点 之后:F4飞控不能断电 不如APM/PIX 。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现在 也只有 2.1 版本的 电脑软件。不是 2.21
俺的习惯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升级 ...

28390700@qq.com

网友I:
引用 楼主:
俺现在 也只有 2.1 版本的 电脑软件。不是 2.21
俺的习惯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升级 ...

我的地面站怎么没有你的gps的pid选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现在 也只有 2.1 版本的 电脑软件。不是 2.21
俺的习惯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升级 ...

你的地面站是2.1,固件时2.2.1,这样能用吗,有模友说这样不稳定吧

网友:
PID必须调整比较好,才能保证定点悬停钉“钉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地面站怎么没有你的gps的pid选项呢

“失控保护”的下面一个栏目 “PID调整”
“PID调整”里面 就包含有 GPS相关的 PID 咯。
——看看:“沙发楼层”,电子邮件正在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