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这遥控的功率有不同版本?

楼主(2019-09-14):
都说futaba功率低于100mw,怎么getFPV上卖的16sz功率标的100mw,一直在纠结这个。因为固定翼穿越都玩,又不想装黑羊,平时也就在200米范围内飞,一般也就几颗树,装黑羊有点浪费。如果真有100mw我就剁手。

网友A:
直接剁手。小日本说 有 100mW 那就是 100mW。。
【况且 100mW 也符合 大多数的 习惯参数==不违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剁手。小日本说 有 100mW 那就是 100mW。。
【况且 100mW 也符合 大多数的 习惯参数 ...

嗯嗯,哈哈

网友B:
固定翼直机我用的14SG 无人机我用的大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直机我用的14SG 无人机我用的大疆

嗯,好的

网友C:
感觉不太可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太可信

是啊

网友:
听说不同地方卖的发射功率不同

网友D:
各个国家法规不同,国行的一般是40mw,有的国家法规可以达到100mq。其实功放芯片都是一样的,加了功率限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个国家法规不同,国行的一般是40mw,有的国家法规可以达到100mq。其实功放芯片都是一样的,加了功率限制 ...

好的,那为啥国产睿思凯乐迪是100mw

网友E:
200米而已,futaba的控1km以内都可以放心整,反倒是TBS之类的半路出家做控的我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0米而已,futaba的控1km以内都可以放心整,反倒是TBS之类的半路出家做控的我不放心

穿越机飞个300米不错了我感觉。固定翼1km还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那为啥国产睿思凯乐迪是100mw

我也不懂什么情况,富斯的也是17dbm也就是50mw。睿思凯不清楚,乐迪好像是100mw的。我用的开源系统遥控器,可以自己设置功率,除非室内飞以外,全设置最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懂什么情况,富斯的也是17dbm也就是50mw。睿思凯不清楚,乐迪好像是100mw的。我用的开源系统遥控器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