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平衡充自动有电流电压。

楼主(2019-09-14):
咸鱼收了一个A9,没接平衡板。发现第一个口,在不接电池的情况下自己有电流,来回跳动,接上正常的电池,显示不正确的电压电流,无法充电滴滴滴充不进去电。

网友A:
这毛病好解决 .上电前按住四个键 .上电开机后松开第二和第四个键.十秒钟后松开第一和第三个键.就会恢复出厂设置了、如果一遍不行就多试几次!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毛病好解决 .上电前按住四个键 .上电开机后松开第二和第四个键.十秒钟后松开第一和第三个键.就会恢复出厂 ...

按了没反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毛病好解决 .上电前按住四个键 .上电开机后松开第二和第四个键.十秒钟后松开第一和第三个键.就会恢复出厂 ...

试了好几次还是没反应,是不是方法不对,从左绿色到右红色键分别是1-2-3-4吧。

网友:
也许是这毛病,人家才出的,恢复出厂设置有啥用?

网友B:
平衡头插针或a9插口有积碳了,我原来换了新插板有缓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衡头插针或a9插口有积碳了,我原来换了新插板有缓解

人家都说了没有插平衡板,不接任何东西有电压,八成就是硬件问题了,找卖家吧

网友:
返修或协商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