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神650帆船升级改造(更新改造后5级风试航视频)

楼主(2019-09-14):
海神原装的结构有几大问题
1. 桅杆和驶风杆结构简单,基本没有什么可调节的结构,材质选用的也不好。桅杆座就是靠一颗螺丝是的主驶风杆转动,很不顺畅。紧帆器基本等于摆设。
2.原装帆是我觉得最差的一部分。使用的是整片风筝布制作,除了涂装还算漂亮基本一无是处。不是拼装帆,无帆型,无帆角加强,无气眼扣,无帆肋条。
3.原装绳索使用的是普通线绳,拉里不错但是不顺滑,包括绳索走向也很有问题,基本上不是大风,帆是不能完全打开的。

于是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一改造。
首先要说明的我是刚入坑帆船的菜鸟,(从我选择的帆船就能看出)所有改装的想法都是看着论坛里的大神们的作品参考得来的。所以各位大佬看到类似的结构不要奇怪,我基本是拷贝来的。另外我对于帆船的理论知识仅仅停留在表面上,也基本上找不到老鸟请教,边做边查,利用自己能找的有限的资料依葫芦画瓢,做到的改造也仅仅是尽量样子像是对的
先上一张海神原来的样子:

第一步要改造的就是桅杆,决定使用碳纤维管作为主材料,一些结构件使用ABS材料3D打印,减小加工的难度。桅杆使用8mm碳杆,驶风杆使用6mm碳杆。部分零件使用的原装的,也算首次改装做出了一定的妥协,也为以后的折腾留下了空间。桅杆和帆装参考RG65的A帆尺寸:

在电脑上先设计整体桅杆的结构:

桅杆座采用了抱轴加轴承的结构,使用球头拉杆作为紧帆器,选择了两头正反牙的球头拉杆。除了能买到的材料全部3D打印。

桅杆座打好了先组装上小轴承看看效果:

整体桅杆完成,虚拟到现实的过程

需要抱怨的一点是,这次买的碳杆精度实在感人,不同位置的直径差别还真不小:

为了把这碳杆撞到桅杆座里着实费了不少功夫。

然后是前驶风杆,参考了三翼机大神的作品制作了可调节的平衡锤,材料是钓鱼的坠子和以前玩飞机的小轴挡:

然后跟碳杆合体:

使用做装饰品用的小铁圈钉制作一些挂帆点:

位置基本上是我自己想的,可能有些不合理,但是慢慢摸索嘛。

桅杆头和横撑所使用了原来的零件,碳杆由于买的是一米长的,所以用铝合金和实心碳杆接了一段:

至此桅杆基本完成,接下来就是新帆装的制作。

楼主:
开始制作新的帆装,尺寸之前已经介绍过,不再赘述。材料选用的0.03mm厚度的PET薄膜,遗憾的是没有买到双面磨砂的,只买到了单面磨砂的,凑合用吧。帆肋以及帆角加强贴都是参照论坛里大神们的介绍,大家翻翻帖子也能找到。

第一步制作频繁用的模具,为了这个模具制作我翻遍了各大论坛的资料,能够找到的数据也寥寥无几。可见帆船真是一个冷的不得了的爱好
最后还是自己凭感觉选用了以前制作飞机常用的NACA翼型加上一个角度建好了模型,3D打印出来模具:

按照A帆尺寸图用硬卡纸和亚克力(感谢子鹏兄)制作了分块和整体的帆形模板:

接下来的步骤就是按照版主大大分享的老外制作拼帆的视频,一点一点裁切,拼接,再裁切。。。

使用风筝布切条包边,贴帆角加强,打气眼孔。感觉学到了不少新技能:

按照RG65的规则打印logo国家代码,自己给自己“注册”的帆号,为了加以区别特意加上锡城的字样。 字符都是打印好了之后刻在硬纸板上,然后用油性马克笔涂写帆上,以前说过了卖的是单面磨砂的材料,所以只是在磨砂一面涂写了字符,另外一面没有写。也算不符合了级别规定,反正也不去比赛

帆面看上去还是有点弧面的,不知道合不合适,先搞出来再说

同样的方法制作前帆,然后整装上身:

目测效果还不错

另外主帆原来的绳索出口实在令我无法理解,基本上绳索完全被卡在这里出不来,原来的样子:

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动,大佬们应该能看出来我参考了那艘船上的设计

最后发一些细节图,基本上都是我凭感觉制作的,希望能得到大神们的指点:

到此所有改造告一段落,在家里用电风扇模拟了顺风和逆风,开帆的顺畅度较以前大幅改善,这下心里舒服多了。期待下水试航的实际效果出来之后再来与各位探讨。

网友:
我以为是三角翼哈哈,想法不错如果把做起来想窗帘布一样大那lz真的很牛

网友:
同款帮订,但是实在没有能力改哦。。原装待着娃娱乐一下休闲一下也挺好,就是原装帆会蹭线,这点觉得不爽,因为我家公园这水太浅,连海神都托底,无奈北 京展会上在海峰家收了个550才能玩耍。。海神号就一直被静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也不错,有机会也搞一台

网友B:
手工不错 就是这船改造深度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不错 就是这船改造深度比较低、

哈哈,对于帆船我只一知半解,连门还没入呢。还要多向各位大佬学习,希望不吝赐教。

楼主:
趁假期最后一天跟同伴约去玩船,顺便感受一下改造后的效果。事实证明还是有那么一点效果的,至少开帆比以前顺畅一点,还有颜值上看上去也专业了那么一丢丢,感觉功夫没有白费。还要继续调整继续折腾。
谁知道可能由于玩的起兴,没有注意到收索机收紧时可能太紧了。收紧帆后放在岸上的时间有点长没有断电,收索机竟然烧了。不过这个原装的收索机的确有点烂,估计早晚要坏,还好是在岸上的时候烧掉的

网友:
顶起,这应该是海神改造第一帖吧!
来自微站

网友:
顶起!也是刚入坑的小白,学习啦!

楼主:
前几天刚好锡城遇到台风的影响,蠡湖上大概有5级左右的风,正好测试一下新做的桅杆和帆装的性能。由于只有一个人去跑,所以也没有什么比较,自己录了一段视频大伙凑合看吧。

网友C:
学习了!刚看了视频,刚入坑,想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1、在5级风下,视频上船的倾斜姿态,换成B帆会不会更好一点?
2、650的船,A、B、C帆,各是适合的风力范围是多少?

网友:
风太大,伤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刚看了视频,刚入坑,想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1、在5级风下,视频上船的倾斜姿态,换成B帆会不会 ...

肯定是的,大风天气下还是要用b帆或者c帆,只不过我只有这一套帆装也就只能硬着头皮上了,主要还是想看看自己做的桅杆和帆装能不能撑得住这种风力。事实证明还是挺结实的。。

楼主:
你这个姿态也够刺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