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 电子设备为什么近十年突飞猛进?

楼主(2019-09-15):
是什么原因导致?
以前是严重不够用
现在只要钱到位
就完全够用,甚至有余

网友A:
科技腾飞?

网友B:
因为被军方解锁了这些科技可以给民用?

网友C:
技术的革命成功了,钱不到位也能解决问题了,比如K、V之争
一个大钱,一个小钱

网友D:
只不过侧重点变了,我倒是感觉没什么变化,我就差不多是在这10年间入魔退模再入魔的,我的感受就是加大了各个方面的动力,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实质的变化么?k8山寨的v8还是十年前的产物

网友E:
对 中国技术进步了

网友F:
电调的核心部件是:大功率MOS管(也可能是IGBT 没研究)和MCU 功率管的技术有进步但不能说进步迅速 MCU是进步很大 可以实现更复杂的算法 总的来说 电调的进步谈不上很快

网友F:
陀螺仪的核心是两个:多轴传感器和算法 前者可能得益于手机发展的需要 后者不知道受无人机发展的影响大不大

网友F:
电机发展最快的应该是CNC加工部分吧 有不少淘汰的二手设备性价比很高

网友F:
以上是个人观点 没有特别研究

网友G:
無副翼出現後感覺進步有限
我摔得更多了

网友H:
进步好像一般吧,主要是竞争激烈了

网友:
除了电池,其他就这样了

网友I:
只能说明现在的电子领域在进步

网友J(2019-10-25):
科技发展快到尽头了,只不过是一些很久以前就普及的技术被用在航模上了。另外手机带动了陀螺仪的发展

网友K:
没实质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