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扫描器 吗 ?这是D10

楼主(2019-09-15):
换新控了 纠结好久还是选了D10 没别的就因为有开源中文。特反感英文 天天看的玩意儿 整个英文完全提不起兴趣 火的不要不要的opentx  看相关视频 那界面 密密麻麻 尤其是屏幕小的几款 ;看视频演示 要命名一个模型名称 我去 居然是一次一个字母单个显示选择 a~z 就不能弹出一个全键盘吗?
好了 偏题了 话说这控还真“贵 ” 所以收了个二手 准新 哈哈 到手立马刷了最新D固件 简单
看着熟悉的设置 好想有点不一样 多了这个 信号扫描仪

是不是很熟悉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2.4G扫描仪
话说睿思凯最新的几款控里加入了扫描器 这个也是吗 ?

网友A:
如果没有多向按键或触摸屏的话弹出键盘其实没太大意义。opentx也可以用电脑设置。

网友B:
这个扫描器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扫描器有什么用?

蹭机?

网友:
头像好酷

网友:
出d10,加了四合一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了四合一高频头是吗?

必须的

网友D:
请问这个固件版本是多少呀

网友:
我还以为是官方固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固件版本是多少呀

deviation-devo10-v5.0.0-28ce50f

网友E:
请问:你的 【到手立马刷了最新D固件
是 华科尔 官方的 最新固件 吗 ??
——具体 刷的 什么 宝贝估计 ???
——【请问 在哪儿 下载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的 【到手立马刷了最新D固件】
是 华科尔 官方的 最新固件 吗 ??
——具体 刷的 什么 ...

不是官方固件 是第三方开源固件 Deviation官网 夜间偏差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多向按键或触摸屏的话弹出键盘其实没太大意义。opentx也可以用电脑设置。

两者也有电脑设置,不过op的强大点,但选择字符的方式,我还是喜欢d固件多点,哈哈哈不用从a一直按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扫描器有什么用?

扫描附近频率强度,心理安慰功能

网友F:
引用 楼主:
deviation-devo10-v5.0.0-28ce50f

不推荐刷这个版本,现在最好刷基于正式版增加最新协议的那个分支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两者也有电脑设置,不过op的强大点,但选择字符的方式,我还是喜欢d固件多点,哈哈哈不用从a一直按下去

d10有换行按键吗?如果没有的话不也要从a一直按下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推荐刷这个版本,现在最好刷基于正式版增加最新协议的那个分支

哪个版本 能分享下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d10有换行按键吗?如果没有的话不也要从a一直按下去吗?

我不懂怎么说得清楚,d固件的选择类似键盘输入,就是a-z都是显示出来的,不像op选完一个要按一下ent键再选下一个,d是用ent选择你要选择的字符,你下载一个d固件电脑模拟器就知道了,就一个小程序,不用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不懂怎么说得清楚,d固件的选择类似键盘输入,就是a-z都是显示出来的,不像op选完一个要按一下ent键再 ...

你直接说有换行按键就行了。我看了一下d10有上下左右按键,所以才适合这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