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艘小船,萌拖

楼主(2019-09-15):
三江家的套材,尝试做做玻璃钢,发现还真是麻烦呀。。。。。

自己焊了几颗灯珠,但是接收机供电一直弄不好,换了好几种方式电压怎么都不对,灯光只有一点点。
最后直接用两颗5号电池串联接上了,正好电池还可以平衡下重量

然后自己加了一点细节,不然驾驶舱光秃秃的多难受,只是实在懒得做椅子了,只能委屈船长站着开船了

试航过一次,能跑,就是不打舵的时候走不直,一会往左一会往右的,通电状态也拿手掰了掰舵,也掰不动啊,想问问大佬们知道是咋回事吗?

最后再上几张过程图吧。

网友:
反扭?重心?

网友A:
如果是开的高速的话这种船体的船是走不了直线的,如果低速的话还走不了直线的话那就有问题了

楼主:
重心和反扭都考虑过,只是这俩原因的话应该是往一边转才对吧?这一会左一会右的,还真没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开的高速的话这种船体的船是走不了直线的,如果低速的话还走不了直线的话那就有问题了

只能考虑是不是舵在晃了,下次试航再调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考虑是不是舵在晃了,下次试航再调调

换个舵机试试,可能是舵机进水

网友A:
加个灯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和反扭都考虑过,只是这俩原因的话应该是往一边转才对吧?这一会左一会右的,还真没碰到过

我的船低速和高速的偏航是不一样的,加速过程中明显觉得在转向,然后尾部下沉水刀介入后基本就固定航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灯控啊

灯控就没有平衡重心的压舱电池了呀

网友(2020-02-18):
哇~~~真是眼界大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