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天鹅也dji上身了

楼主(2019-09-15):
看见论坛几个兄弟都装了3寸高清小鸡。我也心痒痒。又买了一个小天鹅机架,和dji双天空端套装。

折腾了两天终于弄完,在几个群里解锁了很多知识和姿势。在此谢谢大家。

一切都很好,要注意的是装好后发现螺旋桨离天空端两边,只剩各一两毫米,天空端必须要安装得很准很牢固。

网友:
烧钱的 天鹅 。。

网友:
空机重量多少?

楼主:
空机+电池绑带=165克我还有另一架模拟图传的小天鹅·,空机·+电池绑带138克。
重了27克。

续航差不多,没啥感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机+电池绑带=165克我还有另一架模拟图传的小天鹅·,空机·+电池绑带138克。
重了27克。

用多大电池,850mah?飞行时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多大电池,850mah?飞行时间呢?

加4s850,263克,我初学,不翻滚航线飞6分多钟

网友:
小天鹅和5寸比 手感 操控如何 ,飞飞航线看看风景

网友B:
楼主 这个机架 电容你放在哪个位置了,不装电容的话是不是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电容可以不装

网友C:
轻是轻了,感觉电机好热,飞起来1分钟,有60度左右了,不知道楼主会不会。我怎么调都不行,我用的是致盈1207的电机。

这几天把动力升级到破风F20,电机的温度终于降下来了。但空机重量不带电池近200克了。

网友:
我有2.5寸的用3S,可以飞6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轻是轻了,感觉电机好热,飞起来1分钟,有60度左右了,不知道楼主会不会。我怎么调都不行,我用的是致 ...

没注意温度,好像也有点点热,我不太在意这些,反正也就飞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这个机架 电容你放在哪个位置了,不装电容的话是不是也没什么问题

我用的大通mini飞塔,说明书上6s才必须装电容。我4s,不装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B:
楼主 还有个小问题啊,这款大通飞控主板上只有5V的供电,DJI天空端需要的最低电压是7.4V 天空端的电源是从那里取得电啊,连接电调板子的话,BF里面电调校准没办法通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还有个小问题啊,这款大通飞控主板上只有5V的供电,DJI天空端需要的最低电压是7.4V 天空端的电源是从 ...

直接连动力电啊,接在电调板电源入口那里,和主电源线一起焊。

校准电调的话,飞控是用USB供电,BF里拉到顶,上主电源到电调板,听声音,拉到底,就完成了

网友A:
大通的飞控上也有直接电池电压的焊点,就在tx/rx6边上,说明书写的是是VCC和 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通的飞控上也有直接电池电压的焊点,就在tx/rx6边上,说明书写的是是VCC和 GND

是的,没错

网友A:
我把兔机349pro拆了,装到小天鹅上,图传还dji,电机因为是1408的,估计整体重量还会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兔机349pro拆了,装到小天鹅上,图传还dji,电机因为是1408的,估计整体重量还会上去

换了吗?1408的续航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吗?1408的续航如何

也就3-4分钟的样子,我打算换1206电机,4个1408比4个1206重了30g,有点动力过剩了,不太合算

网友D:
楼主摄像头那个盖那有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摄像头那个盖那有卖?

大疆官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疆官网

找到了

网友(2019-10-22):
3寸鹅机上了天空端还可以上桨罩吗

网友F:
请问:装大疆的天空端,可以显示电池电压吗?

网友:
那两根黑棍儿是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装大疆的天空端,可以显示电池电压吗?

可以

楼主:
黑羊接收机天线

网友G:
我跟楼主一样的配置,上个卡录电机都像要烧一样热。你这重量,电机不得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跟楼主一样的配置,上个卡录电机都像要烧一样热。你这重量,电机不得爆啊

是有点热,怕热飞快一点啊哈哈,上百起落了,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点热,怕热飞快一点啊哈哈,上百起落了,没问题

你这想法牛逼 。。我的想法是:冬天飞4S,夏天飞3S!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点热,怕热飞快一点啊哈哈,上百起落了,没问题

对了,刷了4.1固件,温度有所下降了,你如果没刷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轻是轻了,感觉电机好热,飞起来1分钟,有60度左右了,不知道楼主会不会。我怎么调都不行,我用的是致 ...

换了破风电机,续航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破风电机,续航如何?

破风F20 和3052桨  用格氏4s850的金砖1.0 慢飞6多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