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声组的问题

楼主(2019-09-15):
声组上连着喇叭,正负极两条线。
如果把喇叭换成一个风扇,这风扇的转速会不会跟油门联动呢?

网友:
带不动风扇

楼主:
喇叭哪路多少伏电压您知道吗

网友A:
用Y线加一个电调链接风扇就可以联动了  油门大风扇转速高  油门小转速低     如果原使用的是有刷调速器 直接连上风扇就可以了(注意风扇的耐压是多少)

楼主:
我是有刷电调,你的意思是风扇直接并连在车的动力马达上吗?这样的话总电流增大不会烧电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Y线加一个电调链接风扇就可以联动了  油门大风扇转速高  油门小转速低     如果原使用的是有刷调速器 直 ...

遥控车的声组不就是你说的这个原理吗?遥控车声组有两个喇叭,我把一个喇叭去掉接上风扇能随油门联动吗

网友:
不能  同理 你可以把喇叭接到电调输出上 看喇叭能发出什么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