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怎么没有自组飞行器的教程贴?

楼主(2019-09-15):
想自己装个,找不到系统的资料。
有谁发个,谢谢

网友A:
电机,电调,飞控,机架,电池,遥控器,接收机,硅胶线,糅合一下,就是一架飞机了

网友:
怎么叫没有教程呢?
精品贴不少啊
还是要靠自己(* ̄m ̄)

网友:
微1758244758 教你

网友:
都是大疆的原因

网友(2020-01-10):
多旋翼基本没有啥技术难度,自己查查百度就可以了

网友(2020-04-04):
引用 网友A:
电机,电调,飞控,机架,电池,遥控器,接收机,硅胶线,糅合一下,就是一架飞机了

还有螺旋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