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炸鸡了

楼主(2019-09-15):
好几次出现突然的下掉,换了电池也没用

网友A:
什么飞控,感觉像是电池,问题,这掉下去多难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感觉像是电池,问题,这掉下去多难找啊。

楼主:
是不好找啊,云台是通过狗4云台的Wi-Fi拿我
着手机找回来的

网友:
V2接上电脑,将二级保护电压调低点试试,要不,你电池可能老化了,电压掉得太快到二级保护电压了

楼主:
感谢数上指教,我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电池接口松了 莫名往下掉电压 然后进入低电压保护 电机停转 之后隔几秒电压显示又回升到正常值 跟你这个问题很像

楼主:
天地飞9天线里面断了,焊接上后在没出现过类似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9天线里面断了,焊接上后在没出现过类似情况。

如果是天地飞接收机天线坏了,应该是进入失控保护模式啊

楼主:
我也搞不懂怎么回事,到现在为止没有再出现状况

楼主:
对了,不是不是接收机天线,是遥控器的天线断了

网友:
感谢楼主经验教训分享,这种忽然的降落多是电路的问题,我第一反应也以为是电池

网友:
可能是电池 呼吸效应...

网友(2019-10-22):
看着像是电池动力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