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可以粘吗?

楼主(2019-09-15):
求助各位前辈!

首飞炸机,机翼摔裂,照片如下:

机翼上面

机翼下面

FMS SUPER V2

能不能修复?
用什么胶水?
需要注意什么?

谢谢了!

网友A:
泡沫胶就可以,缝里就用502滴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沫胶就可以,缝里就用502滴进去

泡沫胶名称是什么?新手呀,真不懂

您的意思是大一点的缝用泡沫胶;小的缝就用502?

谢谢了!

网友:
泡沫胶然后在贴胶带

网友:
不能用502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沫胶名称是什么?新手呀,真不懂

您的意思是大一点的缝用泡沫胶;小的缝就用502?

这种

网友B:
泡沫胶粘一下就行我连胶带都不粘的,(这就是我喜欢玩泡沫机的原因,搞的现手上全部是FMS的泡沫机了),注意位置对对齐要不然影响美观

网友C:
小缝可以用502,502对EPO没有腐蚀性,但是粘过的地方会变硬没有弹性,修补机翼的话最好用泡沫胶+纤维胶带加固

但是我比较推荐用大猩猩万用胶粘,然后胶带固定,等胶干了以后还可以打磨,那种胶水有弹性,而且会发泡,能把断裂面的所有缝隙填满

网友:
我也推荐大猩猩

网友D:
想完美粘合,建用鐵罐的10元一支的泡沫膠,然後用針筒抽一些,然後用針嘴一點點的推抹到縫的兩面裂口那裏,然後塗均勻了後,就小心的把兩邊合上,這樣就基本看不出裂痕了。因為這樣可以少量而均均的塗抹到傷口那裏,很小的裂縫都可以伸進去下膠。膠水更快幹,基本可以立刻起飛。

楼主:
万分感谢风飞沙扬、keeping、litong_874、P-51、wohenzhuce、conan_007、frr等热心助人的前辈机模模友,
已经下单粘力达泡沫胶,到了先永泡沫盒子弄个裂缝试一下,如果可以就正式粘合,用针管加大一些的针头,
一个缝一个缝地粘。如果不行,就再用大猩猩。

再次对您的热心而专业的指导表示衷心感谢!

楼主:
还有,请教一下P-51模友,FMS SUPER EZ V2是不是较轻,马达全速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拉升降舵即可起飞?

网友E:
引用 楼主:
泡沫胶名称是什么?新手呀,真不懂

您的意思是大一点的缝用泡沫胶;小的缝就用502?

内部插牙签或者舵机拉杆补强,炸鸡过后直接粘强度绝对不够,翼载荷一大就得炸鸡,(结构强度不足恐惧症)反正来几个牙签中间穿插,粘完之后比原来还牢,以后不管怎么摔反正原来的地方死都摔不断,就是这么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部插牙签或者舵机拉杆补强,炸鸡过后直接粘强度绝对不够,翼载荷一大就得炸鸡,(结构强度不足恐惧症) ...

老早了模友,我可以试试您的经验!谢谢您的指导

楼主:
刚进这个论坛时,就感觉这里气氛和谐友善、快乐多多,今天有了疑问,到坛子里问一声,应声出手相助的模友真是不少,
而且都很专业,非常喜欢这种氛围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早了模友,我可以试试您的经验!谢谢您的指导

对于修补完有裂缝的地方,从其他泡沫盒子上刨下一层薄的泡沫粘在缝隙处,等胶水干了之后打磨边缘(中高目砂纸太低了会直接搓破的)然后贴纸贴上或者丙烯颜料抹点涂装,能和新机一样,要是泡沫有褶皱热水煮煮完以后褶皱还是很很大用最细的舵机拉杆或者订书机针或者细金属片都行,像缝合伤口一样把褶皱拉过来,然后粘胶在做刚才的隐藏处理,基本上就没啥事,反正我修机首要强度再就是美观基本能和原来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修补完有裂缝的地方,从其他泡沫盒子上刨下一层薄的泡沫粘在缝隙处,等胶水干了之后打磨边缘(中高目 ...

,老早了模友,非常专业,真是感谢!因为是第一次做这个,没有你们这些经验丰富的老手指导,还真是“老虎吃天没地方下手”,等我弄好了,我会写经过发图片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修补完有裂缝的地方,从其他泡沫盒子上刨下一层薄的泡沫粘在缝隙处,等胶水干了之后打磨边缘(中高目 ...

“反正我修机首要强度再就是美观基本能和原来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完美粘合,建用鐵罐的10元一支的泡沫膠,然後用針筒抽一些,然後用針嘴一點點的推抹到縫的兩面裂口那裏,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缝可以用502,502对EPO没有腐蚀性,但是粘过的地方会变硬没有弹性,修补机翼的话最好用泡沫胶+纤维胶带加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沫胶粘一下就行我连胶带都不粘的,(这就是我喜欢玩泡沫机的原因,搞的现手上全部是FMS的泡沫机了),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沫胶就可以,缝里就用502滴进去

网友:
这种泡沫胶比较好,就是有点黄黄的颜色。

网友:
还有这种也不错。

网友:
建议不要用502

网友:
热熔大法加纤维胶带也行

网友:
用纤维胶带粘一下就好了

网友:
泡沫胶,玻纤胶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请教一下P-51模友,FMS SUPER EZ V2是不是较轻,马达全速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拉升降舵即可起飞?

     这架飞机我以前也有一架,马达全速是不是要拉升降舵起飞我到没试过,我一般都是70%-80%油门拉点舵就起来了,FMS SUPER EZ V2是架好飞机好飞,休闲,图装漂亮(个人感觉图装比新出的好看)就是1.2M的机翼不能一分为二带起来稍有不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泡沫胶就可以,缝里就用502滴进去

EPO用502,你是坑人家的吧

网友:
在裂缝两边粘纤维胶带,用手都掰不断

网友:
某宝上搜,航模泡沫胶

网友:
包氏可以,2118也可以……很多胶都是可以的。

最好能嵌一段碳片进去,对断裂处强度很有帮助的。

楼主:
感谢上面各位模友的宝贵经验和指点,一直在外出差,还没有修,买了第一个图片的泡沫胶,修好了上图

网友:
外场我都是2118+热熔胶,10几分钟就可以继续飞了

网友:
泡沫胶加纤维胶带,没有修不好的泡沫机

网友:
注意如果用泡沫胶,抹胶水的时候一定要哪里都抹到,但哪里都不能抹多了,有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