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O金属外壳

楼主(2019-09-16):
手上有一个Vbar NEO Vlink,这个NEO身经百战,炸鸡无数次,前几天终于招架不住了,经常重启,一晃动就重启,估计是电路板上有脱焊的地方。我拆开检查电路板,又看不到有明显脱焊的地方。

之前听说NEO金属外壳可以更好的固定电路板,保护电路板,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买了个金属外壳。
金属外壳里面有3D打印的软塑料电路板托架,可以在外壳螺丝锁紧后,把电路板压紧。
结果非常满意,这个临死的NEO,安装到金属外壳里面后,又起死回生了,怎么晃动都不会再重启了,我放在手上使劲的甩,也不会重启了。
看来金属外壳相对于原厂的塑料外壳,确实能给NEO电路板提供更好的保护。

上一张图吧:

NEO金属外壳

NEO金属外壳

网友:
还是建议把 电路板的隐患找到 估计是哪里虚焊 这样才更保险!

网友:
是的。一个外壳虽然能固定保护,但是里面的隐患我觉得还是要找出来

这个米卡狗东西卖那么贵, 咋毛病那么多,最靠谱还是老款的Vbar了。

网友(2020-01-28):
你是不是用电流计了?电流计传感器插头那儿接触不良,容易引起这个问题,neo瞬间重启,然后绿灯紫灯交替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