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狼D的KT]---首飞成功!!!精做一架FT的Racer,新材质KT板有感

楼主(2019-09-16):
        一直喜欢FT的机型,这几年断断续续做了很多,材料也是从KT板到PP板又回到KT板,摔的炸的用到现在的都有。
       林林总总十来架以后,我开始思考:对于一个想飞好航模的人来说,到底应该怎么定位什么才是最适合一个屌丝的飞机:如果我一味的追求耐摔,势必只能用PP板或EPO,但是材料太软带来的舵效不稳定和烂手感也会进一步影响我技术的提升和炸鸡的风险,所以我决定抛弃“耐摔”这个属性。那么肯定选KT板了,但是绝对摔一架炸一架,不用再想修修再三年了,这就要求飞机一定要好做,成本低,两小时弄一架再炸,这样可以多少弥补一点炸鸡带来的损失(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时间上的)。所以综上所述,选FT的KT板飞机是个最好的选择。
        但是市面上的普通KT板有两个问题:
1、覆膜比内芯不耐高温,热熔胶太多就熔了。
2、覆膜跟内芯粘的不够结实,虽然有些地方的制作需要撕一层膜,但是话说回来FT的机其实全是膜跟膜黏在一起,所以这强度令人担忧。
        所幸最近找到一种好材料切的板板,很硬,说是只比普通KT板重30%,想试试增加这么多重量换来更好的刚性值不值,就先做了一架侦察者飞,把原配的2208升级到朗宇2212,结果手感出奇的非常棒,有点轻木机的意思,所以又尝试了一种比KT板重50%的板材,就有了下面这架RACER。
        飞机不多介绍了,FT家的简约翼型升力不错,制作简单,我觉得足够,制作的时候对动力舱的竹签固定位做了加强,因为后期要调整拉力线肯定会把这个部分频繁抽插的,强度一定要足够硬,其他没什么改动,各位看官上砍刀

增加了起落架,Racer这飞机机身比动力舱粗很多,刚好在内部空间里固定起落架

一些细节图,牛皮纸KT板特别吃胶,所以粘的极其结实

带四个12g舵机后的全重:386g,再加上电机60g,电调20g,1300mA的电池120g,接收机10g,起飞重量应该不超过600g,我觉得还行

最后上一张侦察者,谢谢大家观看。择日好天气再飞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

有那么好的材料,又有改动FT设计的经验,建议楼主做个窄机身的FT Racer。 FT论坛上有人做了,很漂亮,性能不输成品竞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

有那么好的材料,又有改动FT设计的经验,建议楼主做个窄机身的FT Racer。 FT论坛上有人 ...

真漂亮,连襟翼都开了啊,我还没飞,按道理这小后掠的翼型应该很快。多谢鼓励,这机身要改窄非常容易,cad里缩到6cm就行了,敢问图里这机的颜色是喷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漂亮,连襟翼都开了啊,我还没飞,按道理这小后掠的翼型应该很快。多谢鼓励,这机身要改窄非常容易,ca ...

就觉得楼主都开工了,就像你说的,设计上稍微改一点就能得到好得多的效果,何乐而不为。涂装就是普通喷漆罐喷的。

我自己有造型相似的竞速版Ki61,要不也要做一个的。

网友:
这飞机好飞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觉得楼主都开工了,就像你说的,设计上稍微改一点就能得到好得多的效果,何乐而不为。涂装就是普通喷漆 ...

就是鸡翼可能得改,FT这翼型前缘太发散气流了,怕速度上去了不行

网友:
好技术,支持DIY,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鸡翼可能得改,FT这翼型前缘太发散气流了,怕速度上去了不行

没错!机翼也改了,用的是铝棒翼粱加切削KT板做成的所谓的高速机翼。

我以前也经常用,只不过是图省事用5mm的冷板做翼粱,其实不难。

网友B:
楼主,这些板材哪里有卖,某宝上有么?什么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机翼也改了,用的是铝棒翼粱加切削KT板做成的所谓的高速机翼。

我以前也经常用,只不过 ...

我觉得用两层牛皮纸做翼梁,上反那里加一片层板,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些板材哪里有卖,某宝上有么?什么价?

搜纸膜kt

网友:
这种牛皮纸kt板做出来非常好,很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机翼也改了,用的是铝棒翼粱加切削KT板做成的所谓的高速机翼。

我以前也经常用,只不过 ...

今天刚首飞,用的2212加9寸桨,标称1公斤的拉力吧。真TM好飞,很稳很快,动作果断干脆,做个俯冲速度估计有五六十了,看来瘦身以后能有更大余地

网友C:
在西电试飞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西电试飞的吗?

嘻嘻

网友:
这手艺,,不简单!值得学习

网友:
我是用广告公司替换下来的旧板,一层腹膜,舵面切出来不用沾胶布,整板比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