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请教高手如何分离大齿盘总成?

楼主(2019-09-16):
炸鸡后的大齿盘总成,不知道怎么回事总是不能分离,请问高手如何才能抽出小齿盘?谢谢!

楼主:
好像是单向轴承卡死了!如何才能取出来?

网友A:
直接边拧边往外拔啊,三个都卡死了?小齿盘跟中间那里插根棍子拧试试

网友:
怎么装怎么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边拧边往外拔啊,三个都卡死了?小齿盘跟中间那里插根棍子拧试试

就是边拧边往外拔但就是出不来!

网友:
把这颗螺丝拆掉。直接硬拔下来。

网友:
实在拔不出来就换吧,卡死的单向肯定没用了,齿盘才几块钱一个。

网友B:
不行就用台钳加合适的金属圆柱加圆筒解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就用台钳加合适的金属圆柱加圆筒解决吧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