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只有一个Vbar NEO Vlink,但是很多飞机,怎么办?

楼主(2019-09-16):
最近入了两台新飞机,一共5台飞机,但是手上的Vbar NEO Vlink只有3个,怎么办呢?土豪当然不用考虑这个问题,直接再买两个NEO完事儿,但是我不是土豪啊!

把NEO在几架飞机之间来回换着用吧,于是NEO被我从这拆到那,过两天再拆回来,真是麻烦啊!

突然有个想法钻进脑袋,能不能把NEO改造成快拆快换的形式呢?就像换电池一样简单!
说干就干!

NEO安装就是四件事情:1、把NEO固定在机身上,2、把天线固定到机身上,3、安装插头到NEO上,4、导入该飞机的设定参数。

第4点,米卡多帮我们做了,VBC或者VBCT很容易存储和导入不同飞机的参数,本人实测,只要50秒左右,不到一分钟。
第2点,也比较容易,直接把天线剪短,在NEO外壳上开两个洞,把天线直接固定在NEO本身上,搞定了。
第1点,我去儿子房间找来乐高积木,NEO下面用AB胶固定一个乐高,机上上用双面胶固定一个有平面的乐高积木块,搞定。乐高安装在一起还是挺紧的,为了保险,可以在外面用魔术扎带再固定一圈。
第3点,我做了一个集线插头,可把全部6个插头(电调,RPM,4个舵机)转换为3个标准舵机插头,就是把电源正负极都并在一起了,这样接插头只要3个,而不是6个。这样大大节约了安装插头的时间。后来我为了保险,有做一个有双供电的转换插头,接到NEO上的插头有4个,其中两个有供电,只是为了保险。

经过测试可以正常使用。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VBC或VBCT控,在加上1个Vbar NEO Vlink,不管你有多少飞机,都可以用这1个陀螺仪来控制,切换时间就是几分钟!

给大家提个醒,如果不同飞机的尾舵机有宽频和窄频,注意切换完软件再接舵机插头,如果全部飞机尾舵机都是窄频就不用管了。

上图:

二号机上的乐高底座

二号机上的乐高底座

两版本的快速转接插头

两版本的快速转接插头

乐高积木固定在NEO下面

乐高积木固定在NEO下面

用乐高积木当快速安装座

用乐高积木当快速安装座

一号机身上的乐高底座

一号机身上的乐高底座

陀螺仪通过乐高固定在机身上

陀螺仪通过乐高固定在机身上

这个是天线还没改造的照片

这个是天线还没改造的照片

天线固定在NEO本体上

天线固定在NEO本体上

ready to fly

ready to fly

多余的电线随便绑扎一下

多余的电线随便绑扎一下

转换插头放在机身里了

转换插头放在机身里了

2号机安装完成

2号机安装完成

乐高NEO在新飞机上

乐高NEO在新飞机上

3号机 300X

3号机 300X

网友:
有史以来最省钱的贴

网友:
为什么不用k

网友A:
厉害,精华帖预定

网友:
希望楼主把 舵机和电调电机也搞成这样的,毕竟,空机没多少钱。

网友B:
大头是 舵机、电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头是 舵机、电调呀!

单个件,最贵的就是陀螺仪了,升级了救机功能的NEO还是很贵的。

网友C:
你有几架mini protos啊?现在还有办法买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几架mini protos啊?现在还有办法买到吗?

应该还有一些尾货能买到。
全新的估计不会再生产了。

我的你要不,要就出给你,我放闲鱼上了。

网友:
今天师傅叫我把地线给弄一下,我师傅在隔 壁做弄好了,不就一根地线吗慢慢来

网友D:
多个香炉多个鬼。大机不建议这样搞。

网友E:
直接多买几个不是更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多买几个不是更香

买多几个陀螺仪太贵了,没钱才来折腾的,有钱不需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个香炉多个鬼。大机不建议这样搞。

大机还是安全第一,所以我做的快换插头。有一个带两套供电线的就是准备给大机用的,双供电线。

网友F:
这布线,一看就是老魔友啊

用kbar啊,好使又便宜,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布线,一看就是老魔友啊

用kbar啊,好使又便宜,哈哈

我是新手,老炸机,K8没有救机功能啊。

网友G:
还有一个更省钱,出掉两架飞机

网友H:
直接不用这个陀螺仪就是了

网友:
真的可以有

网友I:
陀螺仪天线还能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I:
陀螺仪天线还能剪短?

天线末端漏出来的部分,要剥掉外层皮和同轴电缆,保持漏出来的部分和原来漏出来的一样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一个更省钱,出掉两架飞机

好主意,刚才出掉了一架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末端漏出来的部分,要剥掉外层皮和同轴电缆,保持漏出来的部分和原来漏出来的一样长就可以了。

哦,厉害厉害,学习了,以前想改短,没敢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精华帖预定

这是勇哥哥吗?

网友J:
我总算把八台飞机的救生圈配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总算把八台飞机的救生圈配齐了

是用的我说的方法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用的我说的方法吗?

简单粗暴,买了八个neo

楼主:
引用 网友J:
简单粗暴,买了八个neo

土豪,大土豪

网友K:
mikado 的控是指适合玩直机吗?固定翼四轴啥的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mikado 的控是指适合玩直机吗?固定翼四轴啥的不行吗?

也可以玩其他的

网友:
乐高被发挥到极致

楼主(2019-10-23):
300X到手,继续用乐高NEO解决:)

上图

网友(2019-11-30):
好久没上论坛,看到楼主的大作居然和之前想的一模一样!楼主做出来实现了厉害!杜邦接口还有配件前几个月都买好了,还没有机会开工。

不过我不是用乐高固定,用乐高这个非常厉害了

网友:
这个想法可以,果断不升级futaba 16SZ了,就上这个控,配两个陀螺仪就行

网友:
兔子480吗?怎么2个大齿

网友:
严重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