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朗宇三代2216性能咨询

楼主(2019-09-16):
各位前辈:新上市的朗宇三代谁用过?,真像厂家所说的拉力增加30%吗?

网友A:
没有感觉,用的2216 1250kv 4S 8060的桨,飞赛斯纳爬升很困难。

网友B:
惭愧。。。想请教一下后出轴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惭愧。。。想请教一下后出轴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

你装在电机座那个方向有一根轴输出来。

网友C:
2212确实比二代猛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2确实比二代猛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感觉,用的2216 1250kv 4S 8060的桨,飞赛斯纳爬升很困难。

你这配置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惭愧。。。想请教一下后出轴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

前出轴用来装前拉机,后出轴装后推和腰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感觉,用的2216 1250kv 4S 8060的桨,飞赛斯纳爬升很困难。

你的配置是标准的3s,上4s电机kv值不合适,会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感觉,用的2216 1250kv 4S 8060的桨,飞赛斯纳爬升很困难。

这怎么也的9寸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惭愧。。。想请教一下后出轴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

可能是输出力量大了,为了平衡扭力所以采用后出轴,感觉是个是给直机用的!!

网友:
应该怎么样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配置是标准的3s,上4s电机kv值不合适,会烧的

2216的说明可以上4S,但是要用8060的桨。夏天飞了几十个起落了,没有烧。
3S9x4 9x5的桨都试过了,还是4S的拉力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6的说明可以上4S,但是要用8060的桨。夏天飞了几十个起落了,没有烧。
3S9x4 9x5的桨都试过了,还是4 ...

你用的不是新的三代朗宇吧!才出来的!用4s电池最好用kv值800的,换1147的桨,动力大多了,你用的8060桨适合kv值14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惭愧。。。想请教一下后出轴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

这就是后出轴,只是根据电机座固定情况决定是否用后出轴,固定在电机座前端的就不用,固定在电机座后面的就用后出轴带动桨,一般来说后轴装桨(用子弹头固定)没有前面固定在电机上稳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不是新的三代朗宇吧!才出来的!用4s电池最好用kv值800的,换1147的桨,动力大多了,你用的8060桨 ...

你看着是不是新的一代嘛
当时买的时候是想用3S的,你看下面的对比表,1250kv才是最大拉力,有1750g

买了过后发现不给力呀,才换了4S,当然用4S要用小桨。

比3S好一点,但是想垂直爬升就是痴心妄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着是不是新的一代嘛
当时买的时候是想用3S的,你看下面的对比表,1250kv才是最大拉力,有1750g

...

这么差?我还买了两个

网友D:
响应有所提高,要说拉力增加30%,我只能说,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差?我还买了两个

要看你飞啥机型,可能赛斯纳阻力太大

网友:
进微信群,很多福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惭愧。。。想请教一下后出轴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

后出轴可以用来装滑翔机和一些像真机,滑翔机好像只能装后出轴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响应有所提高,要说拉力增加30%,我只能说,呵呵……。

我看参数表,拉力在峰值的时候温度高的可怕啊,估计维持不了几十秒吧。那所谓的30%是不是因为热损失降低了效率所以体现的不明显

网友:
请问大家新人怎样才能发帖呢?

网友F(2019-10-17):
引用 网友E:
我看参数表,拉力在峰值的时候温度高的可怕啊,估计维持不了几十秒吧。那所谓的30%是不是因为热损失降低 ...

提高电压或工作电流是提高推力的根本,硅钢片线圈的提升很有限只是浮云,差的硅钢片也做不了航模这类大功率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提高电压或工作电流是提高推力的根本,硅钢片线圈的提升很有限只是浮云,差的硅钢片也做不了航模这类大功 ...

嗯嗯,那说到底这几款新郎宇电机到底值得不值得买呢,纯看推力来说,新的2212性能跟老的2216差不多,新的2216跟老的2814接近了

网友:
买不起双天只能买这种了买了几个朗宇三代。感觉还是差双天GA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