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g_FPV】远离失控,遥控接收天线摆放重要总结,祝各位永不失控

楼主(2019-09-16):
经过学习和实践,我查了很多资料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最终总结此文分享给模友,望大家永不失控,也希望大佬有更深见解也一起讨论分享。
失控情景:
有很多人失过控,飞固定翼时候没咋听说失控,但入了穿越机发现很多人说失控问题,之前遇到一个模友也是几十米失控并且发来照片如下:

还有人失控大概示意图是这样的:

还有树林失控,这个不多说了,遮挡物是信号杀手。

在说失控原因和怎么尽量避免不失控之前,先说下天线构造:
天线尾部是接收有效部位无屏蔽,长度有严格要求,应该是1/4波长,这段要保护好不要被桨打断。
天线灰色部分是馈线,有屏蔽层。

天线接线如下图:

下面我根据查到的资料和拉距试验来总结下为什么失控,怎么做到尽量不失控。
1.上面失控的图有一个共同点,天线被碳纤机身遮挡,失控原因之一。
如果接收机天线周围有金属等导体的话,会影响到接收信号的性能,此时应将天线绕过导体,配置于机身的两侧,并且最好使天线外露于模型机壳之外!这样,不管飞行姿态怎样,都可以保持良好的信号接收。 天线的无屏蔽段线芯要对金属,碳纤等导体材料尽可能远离。天线馈线避免大角度弯折,并且末端线芯尽可能保持笔直。 如模型机身被碳纤,金属等导电性材质覆膜的话,天线部分必须要伸出机身以外。同时天线伸出后也不要和导电性机身贴的过近。此外,天线也要远离燃料箱。

2.第二张失控情景,遥控器天线指向了飞机,接收器天线指向了遥控器,这是失控原因之二。
从遥控大厂天地飞,睿思凯官方资料查阅得知,天线侧边是信号最强的,如下图:

我也看了一个外国专业大佬讲解图传天线的视频,其实和遥控接收天线原理一样的,自己画了个简单的示意图:

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视频教程,装机教程,为什么都是这样安装了,其实大家怎么安装取决于你的飞行风格,你是要飞高,还是飞远,然后依据理论去安装(睿思凯官网说明总结来的):

3.信号杀手-遮挡物,很多遥控空旷地带拉距600米,1千米,但是你在树林或者隔个墙,你会发现50米可能就失控了,所以千万不要有太多遮挡,这也是2.4G弊端吧。
4.高压线,外界信号干扰,电机噪声等

拉距实践证明理论:
懂了这些理论,我也实际去测试了下儿。
1.穿越机起飞,距离高度都在50米内,明显可以发现当图传发射天线指向我的时候,图像出现闪动。

2.用天六二代拉距,接收保持不变,遥控器天线分别摆到1和2位置测试,结果如下:

最影响信号的几个因素大概就这些,所以还是很重要的。

再说下万一还是失控了怎么办:
穿越机失控并不会有GPS辅助返航,所以我认为最安全的失控保护是失控立刻锁电机,这样的话,
1.垂直掉落,容易找到飞机
2.掉到地面,电机不会因为堵转烧毁电机电调
3.和很多人一样,我也想过加GPS和罗盘,其实对于休闲风景玩儿家来说,也算一种方案吧,移步此贴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9025&extra=

最后安全第一!!!空旷无人地带飞,祝大家永不失控!!!

网友A:
我是双天线一根垂直,一根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双天线一根垂直,一根水平

嗯,我也是,感觉这样360度无死角

楼主:
枫叶大佬您好,2.4G锐鹰4W功放会对熊猫V2的5.8G图传干扰吗?如果干扰的话我需要买哪个天线滤波呢?我的眼罩是Beerotor二代(双天线,一根蘑菇一根平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枫叶大佬您好,2.4G锐鹰4W功放会对熊猫V2的5.8G图传干扰吗?如果干扰的话我需要买哪个天线滤波呢?我的眼 ...

您好,非常抱歉,我不是搞枫叶天线的枫叶大佬。能力范围内不能解决您的问题,不好意思哈。   我是蓝色枫叶,枫叶大佬是红色的枫叶

网友:
2.4g天线都推荐两根垂直摆放啊,而且…以前玩那种电视机天线一样的才老拿控的天线指模型,现在的基本都没人会那样了吧,除非用的平板天线会拿板子正面对接受,不然基本棒子顶端都是盲区…

网友(2020-07-30):
大佬我想问下,915天线远航用应该竖着放还是横着放好点呢

网友B:
不失控,用思翼的FT24 远距离遥控就可以了,都不用搞那么多事情了

网友(2021-02-17):
引用 网友B:
不失控,用思翼的FT24 远距离遥控就可以了,都不用搞那么多事情了

思翼ft24玩穿越机怎么样?稳定么?林子里穿行容易失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