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宇M2。

楼主(2019-09-16):
看了那么多传说中的照片,视频。今天终于拿到手了。
这小鸡和oxy2一样大 ,拿在手上把玩。习惯性掰一下旋翼头,纹丝不动,没有虚位置,但是又顺滑。据说里面的轴承放置结构和大机是一样的。这个真是福音。小鸡最怕就是这个地方省,导致维护不当的,恶化飞行手感。

然后用手一拨大桨,醉了……。无声的转了很多圈。虽然理论上减速组的效率更高。但是这种直驱的电机。感觉太美妙了。

关于对频,它有两张方式,一种是jr的小卫星挂上,一种是福特吧的一个小解码板,这个是赠品。我选择上福特吧,虽然我也有小卫星,主要是考虑到我一直飞k120,就带同一个14sg可以了。
对频没什么纠结,摁住解码器开关,闪烁两下,放手,红灯长亮,ok!制式和k120的一样是用s -fhss。
甚至我就用k120的模型,拷贝过来,把全部舵机行程恢复到100,为什么要100?
据厂家人员说,里面的螺距行程,舵量这些已经是固话调好。就不要改任何参数,用遥控器默认的舵量。
然后陀螺仪设置 ,和k120一样,不能用avcs  要选norm
25以下是3d模式   25到100是姿态模式(类似k120的六轴)。
但是这个姿态模式比较牛逼,就算你自旋翻中从3d切到姿态。飞机回自己摆平,当然要拉正螺距哦。
前面如何辨别这两种模式?主板上的小灯红灯慢闪烁就是3d,长亮就是姿态模式。
调机过程中我是把大桨卸下来的,过程发现,居然有两金属加厚夹片,这细节够精致的。
这塑料大桨宽度合适,不像oxy2的细长软。
对于尾无刷锁尾,我有过两款,hcp100s  和亚托150。说老实话它们的飓风和自旋翻跟手是差强人意。
至于m2尾巴手感怎么样,我看了不少别人飞的视频,感觉还不错。因为今天中午收到后就把玩一下,没来得及飞。
今晚也只能继续把玩,这鸡做的不好一个地方就是做得太精致了,真相舍不得炸啊。
尤其那个头壳,居然是玻璃纤维不是塑料的,这在小鸡中,有点奢华……

网友A:
版主,差强人意是好还是不好?原意是好到飞起,但是现在很多人用作令人不满意,哈哈
来自微站

网友:
有点心动了 已经放到购物车

网友:
好精致啊

网友B:
能拍个电机和主轴怎么连接的吗,很好奇
来自小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拍个电机和主轴怎么连接的吗,很好奇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就是换一根超长的电机轴,顺便做主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就是换一根超长的电机轴,顺便做主轴了。

对的,用机米螺丝固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就是换一根超长的电机轴,顺便做主轴了。

版主,这鸡陀螺仪参数是不是写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这鸡陀螺仪参数是不是写死的?

现在是写死的,所以遥控器要默认参数,什么都不用动,厂家人说以后会开放,出后续新版时候。

网友D:
你好,我看你说可以用jr的卫星,那地平线控呢?我也挺看好这机就是手里没有14sg  不过有dx9 再就是这机的配件怎么样好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看你说可以用jr的卫星,那地平线控呢?我也挺看好这机就是手里没有14sg  不过有dx9 再就是这机的配 ...

是可以用jr卫星的,就像亚托150一样,我以前也是试过挂卫星。配件现在是送一个炸鸡包,有大桨  主轴横轴 福特吧对频板  尾桨够炸一下了。后面配件应该陆续有卖。

对了这个舵机是金属齿轮的,类似滑翔机用的那种大力舵机。

网友E:
Graupner能玩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Graupner能玩不?

不是很清楚呢

网友:
相当于亚拓的250?我看比180cfx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写死的,所以遥控器要默认参数,什么都不用动,厂家人说以后会开放,出后续新版时候。

希望新版的能通过软件升级给开放出来~
哪怕是开放机身感度/翻滚速率调节/尾巴自旋/尾巴感度也好。

网友F:
frsky sbus 接收机支持吗?

网友F:
还有主尾电机是什么型号的?万一点击炸坏了更换便宜不?

网友G:
楼主,14sg 3D模式切换,开关具体怎么设置的,能拍个遥控器菜单照片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frsky sbus 接收机支持吗?

应该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主尾电机是什么型号的?万一点击炸坏了更换便宜不?

主电机是郎宇自己的,尾巴应该也是吧,毕竟他们就是做电机出身的。

初步价格表我见过  主电机299  尾电机99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14sg 3D模式切换,开关具体怎么设置的,能拍个遥控器菜单照片吗,谢谢

你看我二楼的遥控器照片,就是感度菜单。
我是设置为跟随熄火,norm和三个哎豆模式的。
里面如果是norm就是3d模式,灯慢闪

如果是avcs  就是姿态模式。红灯不闪

实际上我并不需要飞姿态模式,所以没有切换.。或者你想要哎豆3模式是救鸡姿态模式的,就设置为avcs的任何一个数值

厂家建议把陀螺仪5通道改为一个开关,通过这个开关来控制3d,姿态两种模式,具体做法是把陀螺仪改为起落架.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的理解是用来救鸡的。不行就立马拨这个起落架开关。推正螺距自动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我二楼的遥控器照片,就是感度菜单。
我是设置为跟随熄火,norm和三个哎豆模式的。
里面如果是norm ...

好的,谢谢

网友:
这款机子我早就看上了,我也买了,期待早点收到。。据说某X宝上已经销量突破70了

网友:
楼主麻烦你多上点这个照片啊。。。让我们先睹为快。

网友:
这小飞机的救机供能挺有意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差强人意是好还是不好?原意是好到飞起,但是现在很多人用作令人不满意,哈哈

原意是勉强让人满意,用的没问题

网友H:
楼主 给大家 说说 实际飞行的手感吧!

网友:
看了配件价格,真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给大家 说说 实际飞行的手感吧!

今天认真飞了几次,第一次朋友上。原来他没有飞过小鸡,前面动作都还行,后面还是炸了。但是这鸡很强壮,头罩轻微破而已。

我接下来试侧钟摆,也是没适应立马熄火炸下,不服气捡起来再搞,飞机依然状态无损。搞了几下拿下一个动作手感先。天太黑本来想试自旋翻,作罢了

网友:
我这一炸,真是憋屈水平不行。

网友:
楼主还在玩小鸡,技术这么牛

网友I:
快速航线时会不会出现波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I:
快速航线时会不会出现波浪现象?

不会,很好,十字盘感度很硬很稳。

网友:
论坛里有人知道JR的控怎么设置的吗?特别是第五通道姿态与3D的切换。

网友:
用多大的电池,和OXY2的电池通用吗?如果通用那我有可能会搞一个玩玩

网友:
嘿嘿嘿,我也全款入手了,同款同色,期待中

网友J(2019-11-25):
引用 楼主:
是可以用jr卫星的,就像亚托150一样,我以前也是试过挂卫星。配件现在是送一个炸鸡包,有大桨  主轴横轴  ...

jr28x可以对频,飞这这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jr28x可以对频,飞这这机吗?

如果可以用DSM2 DSMX卫星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可以用DSM2 DSMX卫星就可以

看接收机了 DMSS格式的。应该是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