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飞机改前拉

楼主(2019-09-16):
流行的推进模式都是腰推,为什么没有前拉的。求高手解答

图中把电机转了个方向,感觉上推力没有原来向后的大。不知是否错觉。
还要看看实际飞行效果

网友:
很简单,难看

网友:
多此一举

网友:
结构简单安全

楼主:
其实双发对比单发,能够大大提高稳定性,抗风性,适用于表演拉个旗呀横幅呀什么的。当然性价比会大幅降低。

网友A:
推荐在遥控器上设置差动转向,做特技动作

网友:
效果好不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在遥控器上设置差动转向,做特技动作

如何设置,可以飞什么特技。求大佬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设置,可以飞什么特技。求大佬赐教

开了就知道了,把方向舵通道改成差速转向,先飞高了试试

楼主:
感觉上前拉的转向没有后推灵活。看来潮流的选择是正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上前拉的转向没有后推灵活。看来潮流的选择是正确的

舵面太小,要跟着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面太小,要跟着加大。

不小了。觉得小是拍照角度的问题

楼主:
前拉各种不好操纵。看来主流配置是对的。已改后推,效果就好很多

网友:
原来的方式更安全吧

楼主:
安全性能是一样的

网友(2020-02-12):
能上个视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