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关于F3P掉机的问题!

楼主(2019-09-16):
我的飞机起飞重量控制在200克,电机是1500KV的,同时使用8060和9050吊机感觉使用8060吊机飞机容易倒,手上修正频率很高!使用9050吊机飞机稳很多手上修正频率也低很多!但是螺旋桨给飞机自身的反扭力大得多!飞机会向螺旋桨相反的方向缓慢旋转!需要用副翼修正!但是很多时候副翼都打满舵了机身都转不过来!请教下大神是怎么操作的?顺便说一下我的每一个舵最大开度是45度左右!谢谢

网友A:
桨大反扭大,翼展小反扭

副翼角度可以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大反扭大,翼展小反扭

副翼角度可以再大

谢谢宝贵意见!我在实际吊机的时候发现在副翼满舵的情况下要加油门或者先把副翼回到原位再突然打满舵机身才会转过来!这样就很难控制悬停高度!

网友B:
吊机就是要练到扭力滚才叫练好了

网友C:
我的1500kv用9寸电调会过热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1500kv用9寸电调会过热保护

你是2S还是3S电池?

网友:
8038桨试试,换小桨试试,翼展小,滚转阻尼小,没太好的办法

网友:
因为吊机你还没练到位啊,还差3个面的吊机,你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网友:
1500KV在2S下配9060,在3S下配8043,你试试

网友:
这个桨不对,应该买广营慢速桨

网友:
8043桨试试

网友D:
9050 8060效果不如0947 8043。9寸桨舵效会好些,反扭大些;8寸桨舵效差些,反扭小些。飞机尽量减重,轻了,吊机更容易。要多练习,熟练了,问题就少了。不熟练,问题就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吊机就是要练到扭力滚才叫练好了

扭力滚是什么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9050 8060效果不如0947 8043。9寸桨舵效会好些,反扭大些;8寸桨舵效差些,反扭小些。飞机尽量减重,轻了, ...

我这次买了9038和8038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扭力滚是什么动作?

很基础的动作,搜搜视频网站吧。

网友:
桨不对哈,这个桨不是飞这个的
可以考虑大直径,小螺距
如同楼上有说的9047配2s,
这样反扭小,电机负荷也小点

网友(2019-12-25):
0947  2S  加大副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宝贵意见!我在实际吊机的时候发现在副翼满舵的情况下要加油门或者先把副翼回到原位再突然打满舵机身 ...

加油应该用“闪油门”,飞机高度不会有太大变化。

网友:
2S电用黑色那种9047慢速桨,3S用8043,副翼行程开150,

网友:
想克服反扭需要轰油门的,当蝠翼打到最大仍不能控制姿态时猛轰几次油门便会有明显改善。

网友:
道理很简单,就是为了增大流过蝠翼的气流,从而增强蝠翼的舵效。

网友:
用2s会好一点,用轻一点的桨,有一款橙色的你可以试试好像是gws的吧,忘了叫啥了

网友(2020-04-05):
1:吊机的最终是扭力吊,用的就是电机的反扭,扭力吊是蛇滚的一个特殊形态。是重要的基本功。
2:   大桨配小S电池比小桨配大S电池要好吊机(舵效好),但大桨配大S电池易烧电机

网友:
再把桨换了,换成慢速桨,效率会高很多。

用2S电池9047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1500kv用9寸电调会过热保护

用的什么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