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水刀到底怎么安装?

楼主(2019-09-17):
图一这样?

还是图二这样?

网友:
图二那样。

网友:
船底本来就是V形的,要跟它垂直。

网友A:
挂水草可怎么办

网友:
这个没办法。因为这个原因,我入了沼泽狗,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水草可怎么办

有水草的区域你也敢放?

网友:
图2是对的

网友:
玩船必须水质好,我的喷泵都被落在水里三次,第一次被破渔网缠住螺旋桨,第二次被水里的冰块打碎了螺旋桨,第三次不知道是什么也是把螺旋桨打了。

网友B:
我的水刀一般都是垂直于各自的滑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水刀一般都是垂直于各自的滑行面。

怎么确定?先不用水刀转向看看船体倾斜角度?我这布局是不是电池太靠前了,导致头重尾轻,一打方向直接急停了,没办法转向。我舵的角度小于45°呀,角度并不大,怎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