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湖7025的花键怎么拆?

楼主(2019-09-17):
想换主轴的轴承拆到这里不会拆了,请问图片里的轴承怎么拆?

网友:
将军先生: 1)用勾型扳子最正规。业余办法:平头扁冲敲击锁母工具槽,注意螺纹退出方向。再或用管钳径向卡紧旋出。   2)在轴下方 取轴向  顶出,(轴头加衬垫)或紫铜棒敲击。

网友(2021-04-27):
请教楼主,我也在拆西湖7025。我没有拉拔器,您是用什么方法,把皮带轮敲下来的呢?我试了半天,皮带轮下面根本没有空间?怎么敲呢?

网友:
另外,我也试了从底部主轴孔内插入一个木棒,从下向上敲击塔轮的轴承和锥度轴,但是敲不下来。用手从下向上推塔轮轴,能感觉到上下有几毫米的行程。是不是轴承座的外壁侧面有固定螺丝(或者其他限位装置)呀?您是怎么把轴承+塔轮轴一起从基座上拿下来的?多谢解答。

网友A:
侧面有个内六角固定螺丝松掉后由内往外敲很松的,就出来了

网友:
主轴松掉上面的螺母就能把轴承拆出来了,螺母槽里有个固定的铁片要先松开

网友:
轴承不会坏的,清洗加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侧面有个内六角固定螺丝松掉后由内往外敲很松的,就出来了

多谢朋友。这下明白了。如果不用拉马,塔轮是要敲击下来,还是用撬棍撬下来呀?这个我还是琢磨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