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力测试视频582g---绝低成本涵道的设计与自量产教程后续

楼主(2019-09-17):
短涵道筒版,推力测试视频582g---绝低成本涵道的设计与自量产教程后续

减短涵道筒版(筒长和桨直径比值约35%),此次出风口气流散射达到45度,带来比较明显的推力损失
下周做个长涵道筒版的V2.0版再测试。
具体看上一个贴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7892
V1版图纸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pROFysKc5qmmBTDWxAYCw
提取码: dweh

网友A:
可以可以~不过感觉3D打印的浆还是强度差点...平衡也不是很好...

网友B:
楼主,如果不用函道,直接测试桨的推力,数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不用函道,直接测试桨的推力,数值是多少??

只有350g,对于这种桨,涵道的作用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可以~不过感觉3D打印的浆还是强度差点...平衡也不是很好...

不要想当然,我个人打过几十个桨来用了,选择合适的厚度。平衡不是太好这个上尼龙的打印或光固化就能解决,PLA打的,只能说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350g,对于这种桨,涵道的作用很大的

那挺不错的,函道如果设计的好的话,产生的增升作用还是蛮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要想当然,我个人打过几十个桨来用了,选择合适的厚度。平衡不是太好这个上尼龙的打印或光固化就能解决 ...

上激光烧结肯定会好很多..之前我自己打印过pla的...确实没办法用
我也是因为用过pla打印的才会有这个疑问的

网友:
支持LZ。

这个就是创新吧?

火钳刘明

网友:
等着lz更新反桨 自己搞个涵道二轴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激光烧结肯定会好很多..之前我自己打印过pla的...确实没办法用
我也是因为用过pla打印的才会有这个疑 ...

3D打印的桨比较适合大螺距的桨,还有,你没见我的涵道桨顶面削平了一小层吗。有技巧的。低螺距的桨pla打出来是差点,但还是能用的,比如我这6040三叶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3D打印的桨比较适合大螺距的桨,还有,你没见我的涵道桨顶面削平了一小层吗。有技巧的。低螺距的桨pla打 ...

以前我打印都是给固定翼用的..主要是发现变形大和震动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3D打印的桨比较适合大螺距的桨,还有,你没见我的涵道桨顶面削平了一小层吗。有技巧的。低螺距的桨pla打 ...

其实你更应该关心五寸或者六寸 目前穿越机改函道的可能性 毕竟大轴距 的玩的人和意义都小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打印都是给固定翼用的..主要是发现变形大和震动大

厚度大点就够强度了,或者淘宝花钱打尼龙的,非常光滑好看精度很高就是几块钱一克比较贵,不过能买的桨还是不要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更应该关心五寸或者六寸 目前穿越机改函道的可能性 毕竟大轴距 的玩的人和意义都小朵了

我是为了特殊飞机设计的,或者想把飞机做的更小点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为了特殊飞机设计的,或者想把飞机做的更小点用的

我是一直觉得函道多轴的话比例比较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