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加第四轴

楼主(2019-09-17):
设计画图,买谐波减速器,型号是32-50,这个在设计定型时犹豫了好长时间,综合考虑了转速、力矩、尺寸,还有口袋里的毛毛。只有确定了它的型号,才能着手画图,就这么个东西,占了快一半的成本,精度20角秒。

楼主:
原计划用铸铝,考虑刚性,用了模具钢,这么小一块,50多公斤!下步还地继续锻炼身体!

楼主:
线切加工,经过数刀,线切成头、尾两件。

楼主:
车了两个盘子,一个是电机与减速器接盘,一个是减速器与卡盘的接盘,这个容易,用自己改的数控车。

楼主:
做一个小法兰,谐波减速器内部的一个小法兰,这就上床了,金属上床小试一刀。

楼主:
两个盘子钻孔、沉孔、攻丝,一顿折腾,为保证精度,也为了练手,全用了数控铣,卡盘接盘考虑了正穿、背穿、三爪、四爪、160,100,80等各种卡盘,实际是强迫症的表现。

楼主:
A轴头加工,止口加工,各种打孔攻丝沉孔。

楼主:
尾座加工。

楼主:
尾座小件的加工,有些没有图。

楼主:
金属件发黑,洗干净,用刷子刷的。

楼主:
尾座轴孔研磨,这一步费了好大功夫,太累了,活干的比较粗,研磨前先铰了一刀。

楼主:
配件加工精准,装配就比较简单了。

楼主:
尾座装配。

楼主:
加了水槽,下步上切削液。

网友A:
请问设计软件是不是CAD

网友B:
振宇2.2KW主轴竟然能啃钢?D5的铣刀么?

网友:
够大!够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设计软件是不是CAD

用的PRO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振宇2.2KW主轴竟然能啃钢?D5的铣刀么?

模具专用主轴,最大用过D12。

网友:
太牛了,大工程。

网友:
好手艺,这货不是一般都有个底座么?要不每次都要调同心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具专用主轴,最大用过D12。

有链接没,瞅瞅看。

网友A:
专门3D机械设计的ap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链接没,瞅瞅看。

违规,去X宝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门3D机械设计的app吗???

电脑软件,百度搜索下载。

楼主:
做了个水槽,准备加切削液。

楼主:
买了一堆刀子,准备先拿木头练练手。

楼主:
可以开店卖白菜了,顺便打个广告。

楼主:
卖花生喽

楼主:
还有大花生

网友C:
发黑是用淘宝那种发黑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黑是用淘宝那种发黑液吗?

X宝上很多,应该都能用,配方也简单,自配也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模具专用主轴,最大用过D12。

模具专用主轴,多少转的? 能用分中棒吗?

网友:
牛!不是一般的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具专用主轴,多少转的? 能用分中棒吗?

2200W,24000转/分,应该能用的。

网友(2020-06-18):
大侠,受我一拜

网友:
这本钱下的,绝对的精品!!
顺便问下,那个线切割的磨具钢件上的类似长方形的孔是怎么加工的?先用钻头打孔,然后再穿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