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没开,为何OSD上Riss显示有37呢?

楼主(2019-09-17):
BF上已经开启回传!

网友A:
接收器支持rssi么,接收器rssi接飞控了么,或者遥控器支持rssi么,遥控器设置rssi通道了么?

网友B:
应该是关控以后锁定在37,遥控器开启以后RSSI值应该就会变化了

网友C:
以前影射到一个通道可以显示rssi强度,现在为什么显示不了呢,乐迪的SBUS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