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天翼15E激光问题

楼主(2019-09-18):
之前飞了两个多月八眼的540  15E板机(配置:XXD2212 kv1400,9047桨3s1300,三舵行程±30°),己能正飞、侧飞、倒飞及正倒飞眼镜蛇。近期装了一架天翼15E激光(配置:双天2838KV1250、1047桨、3s1300,三舵行程±45°)感觉这机灵活得很,有时还容易出现失速,飞了板机再飞这机很不习惯,大家有这感觉么。还有大家觉得有必要把舵面行程调小些么。

网友:
板机是接近F3P的,跟3D手感不同很正常,看你将来准备飞哪类。

网友A:
固定翼3D玩的就是失速动作,舵面行程调小就失去3D飞行的意义了。任何机型都要适应一段时间,慢慢来,多准备几套电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3D玩的就是失速动作,舵面行程调小就失去3D飞行的意义了。任何机型都要适应一段时间,慢慢来,多准备 ...

看来确实得重新适应

网友B:
电调又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又好了啊?

又能用了,但我估计有隐患存在,先飞起再说。

网友:
这两种机子飞手感本身就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能用了,但我估计有隐患存在,先飞起再说。

飞15e板机设备有问题也无妨,如果天翼像真15e用有隐患的电调那还是小心为妙,因设备而炸机得不偿失。

网友:
可以弄个大小舵

网友C:
板身容易像真难,是要花时间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身容易像真难,是要花时间适应

是啊,看别人飞得那么好,还是得多练。感觉模拟器和真机差别很大,在模拟器飞得还行,真机上就像不会飞了。

网友:
可以试试调曲线啊。我觉得很好用。像真飞机做动作更圆滑需要提前量,板机容错率高,几乎没惯性不需要提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