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 套材问题 请大神帮看看

楼主(2019-09-18):
这种拖轮的图纸到哪里能找到  或者哪里能买到合适的套材?
小弟干了10多年港作拖轮 想自己做个一个 请大神指点 指点

网友A:
拖轮图纸是有的 但是质量都一般  看楼主是玩直机的  要是没试过自开料  建议买套材  拖轮的套材比较推荐smit

网友B:
LZ既然是玩真拖船的,改玩模型的,是否会觉得有点无聊??

网友:
先买个套材做做练练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拖轮图纸是有的 但是质量都一般  看楼主是玩直机的  要是没试过自开料  建议买套材  拖轮的套材比较推荐smi ...

自己设计 开料还真不懂  直机玩够了换换别的玩会   根据你的推荐 我先去看下自己是不是那块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既然是玩真拖船的,改玩模型的,是否会觉得有点无聊??

模型也是爱啊  情怀都是一样的

网友:
这种型号的拖轮,目前市面上没有,最常见的SMIT,你可以去咸 鱼 看下,卖的很多。如果非要这样造型的,可以定制。

网友:
套材简单,成品率高,自己开材,乐趣大大的,造船的过程乐趣比玩船高,造好了可能不舍得玩?

网友:
可以联系我,我有图纸,套材整套的没有,有船壳套材,真港拖

网友:
自己开料,依葫芦画瓢

网友(2020-02-18):
哇~~~真是眼界大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