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github 提问:这里放图片。( iNAV GPS Page No refresh )

楼主(2019-09-18):
第一次使用:gitHub 不知道怎么 才能
在 提问文字中 插入 图片 ???
First time in github .
(I don't know how to insert pictures in the question text?)

我的 GPS 可以定位,四轴飞行器 可以悬停 。
但是:GPS页面 没有数据刷新 。最初的时候
看见过数据数据刷新,现在没有了,怎么办?

网友A:
你是直接机器接着电脑 看的?还是有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直接机器接着电脑 看的?还是有数传?

我现在 用的 APM 留下的 57600 数传 。GPS也是古老的APM使用的GPS,悬停定点很好

【之前:好像是 USB口 直接连接的,但是】

这也不应该不刷新数据啊,否则接下来的——

Mission Control 规划航点 也无法搞了 。。

网友A:
需要看看是不是有开启数传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看看是不是有开启数传的选项

开启 与 关闭 数传项,对此 无影响 。
一会儿看看老外那边有没有回复?或许是
需要某一个 CLI 键盘命令 去重新激活 ??

俺已经用了另一台 完全全新的 Win8 系统
隔绝网络的情况下 U盘 Copy 全新的 iNAV
可是仍就不能看到曾经的 GPS数据刷新

好在 任务规划界面 似乎是 可以使用 。。
(下班之后:去试飞 四个航点 等待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看看是不是有开启数传的选项

今天 9月21号,实际 做了导航试飞 :
那个页面不刷新,仍然可以 自主导航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看看是不是有开启数传的选项

昨天 9月21号,F4 Pro 飞控已经成功实现 航点飞行。
但是感觉比较累赘数传链路必须保持联机、多一个故障源。

今天已经给 iNAV 建议:
NAV WP 模式的、基础上增加 NAV EEWP 模式:
航点自动从 EEPROM 装载到 RAM ,野外无需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直接机器接着电脑 看的?还是有数传?

今天 验证了:直接 USB线 连接,即使 GPS 不锁定,也有数据刷新 。

数传连接:就没有数据刷新。。

【不爽的是:老外居然不在 页面上方
注释:only USB cable conn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