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车床加个电子尺

楼主(2019-09-18):
车床用得不多但是用起来就发现记忆力是个好东西。
经常忘了上一刀在哪个格子上,搞得车小了尺寸好几次。
以前西玛特180车床随便用个挡板顶住百分表做电子尺用过效果很好的。
这回好车床回来了就做一个一劳永逸的电子尺才行。

楼主:
用的是朋友给的6061边角料。
首先把6个面飞一刀。

楼主:
然后上雕机干活,也没什么难度,就是凹进去的孔要很长的刃,搞断了一把3.175的单刃刀。

楼主:
装好的底部是这样的,直接夹在车床上。

楼主:
就是装在这个位置,要避开滑块调节螺丝所以看上去有点别扭。

楼主:
实用性非常高,可以调节1丝的,原来一格是2.5丝。
圆棒可以调节长度来应对更大的工件。
用起来最实用的是归零,量度当前工件的直径,然后算好还要进给多少,
按归零就很直观了。

楼主:
百分比底部粘上2个磁铁的,随时可以拆卸不影响钻孔。

网友:
楼主这个固定块可以做4个么?
我固定螺丝用的M4的

网友:
期望买到 微型电子尺 ,1.5厘米见方 以内。
如果发现有货,请 通告通告 ,谢谢。

网友A:
我铣床的z轴也是这样搞的.
没用这个看,根本不敢进刀.
刻度因为回差很大,根本不准
有时因为有回转,再进刀时
转一格已经进刀十几丝了.
用这个一次进刀一丝都没问题.
简单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铣床的z轴也是这样搞的.
没用这个看,根本不敢进刀.
刻度因为回差很大,根本不准

对头,简单实用,不用的时候还可以拿出来其它用途。

网友B:
这办法不错,学一下,买了个数显表,这个表和托板是如何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办法不错,学一下,买了个数显表,这个表和托板是如何连接的?

百分比底部粘上2个磁铁的,随时可以拆卸不影响钻孔。

网友C:
请问主轴锥孔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主轴锥孔是多大的,

你指通孔吗?21mm

网友D:
楼主你这个表叫啥名字啊,哪里有卖的。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
厉害!我一直想做,可是十年也没完成。

网友(2020-05-15):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个表叫啥名字啊,哪里有卖的。能介绍一下吗

数显百分表,要更精确的有数显千分表

网友:
这个表用在车床很好,大托板进给和左右都能用,我试着用在铣床上,看表就不方便了,只能用外接的表

网友(2020-07-13):
手艺真不错 学习了

网友E:
我觉得用数显卡尺也可以改,在可测量范围内任意点都可以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