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动力线插头的问题

楼主(2019-09-18):
就是这两个插头,线已经够短了,但是空中飞起来,钟摆的时候,插头来回晃,看着有点揪心,但是这个位置又没法用扎带固定,不过插头没松过,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还是觉得没必要管它

网友A:
搞个粘扣,拿扎线带一扎完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粘扣,拿扎线带一扎完事儿

每次起飞绑扎带,降落减扎带,有点麻烦啊

网友B:
拿橡皮筋或者魔术带绑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橡皮筋或者魔术带绑一下就好了

魔术带绑不了,侧板没合适地方绑

网友:
这玩意一般不会松的吧?不行你把电池掉个个,保证没拉扯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魔术带绑不了,侧板没合适地方绑

斜着绑啊。虽然我没有这飞机,但带上头罩不就会好多了吗?我担心磨损,要是我就会在侧板上粘块单面的泡沫胶,再对侧板边缘处理一下。

网友:
橡皮筋捆,妥妥地

网友:
固定一下不就行了,有专用塑料件

网友:
上下不是各有一个侧板螺丝,剪一条魔术贴压在螺丝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
为何不让电池线从机身右边出或者电池转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