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什么按钮,蜗杆起落架控制板上的

楼主(2019-09-18):
谁知道这是什么按钮,蜗杆起落架控制板上的  求解  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这个能用

网友A:
搜“手机侧按钮”有相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手机侧按钮”有相似的

谢谢 朋友  帮了大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朋友  帮了大忙了

那你还知道这个电路板有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手机侧按钮”有相似的

那你还知道这个电路板有卖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还知道这个电路板有卖的吗

不知道呢,如果电路不复杂,倒是可以照着做,不过花费太高。
这板子只是用于限位是吗?
如果是,可以找找微动开关或行程开关或限位开关,只是体积大些,但是DIY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呢,如果电路不复杂,倒是可以照着做,不过花费太高。
这板子只是用于限位是吗?
如果是,可以找 ...

对 应该只是限位的   diy有点不可能吧  因为空间太小

网友(2020-03-01):
起落架2个行程动作,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