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修bc168.可以协商付劳务费

楼主(2019-09-18):
只需要焊接两个八角场效管就可以了,自己手工不行!劳务费可以协商,谢谢!可以联系QQ:243091822  加友时请说明维修168充电器!谢谢

网友A:
本地找个师傅修,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地找个师傅修,比较方便

没有这种师傅,手工差的搞不起

网友:
找个修手机的

网友:
这么大的元件,,,很好焊的,,都不用热风枪,,,刀头就行

网友:
寄过来,免费给你焊

网友B:
找个修手机的,绝对焊得上,几十块钱他还很开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个修手机的,绝对焊得上,几十块钱他还很开心

修这个几十块不划算啊,

网友:
多掌握一门技能少受憋啊

网友:
原来我也不敢焊这种,后来掌握技巧后很容易。

网友D:
修手机的绝对可以

网友:
可以寄过来,免费帮您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手机的绝对可以

手机元件比这个小太多,这个基本没有难度,

网友:
用吸锡带和电烙铁很容易就可以取下。

网友:
即便能够取下坏元件焊上好的元件,也不保证一定充电器一定能修复,有很多时候,故障还不止一个地方。

网友:
找个坏的电路板练手   练会了  就可以自己动手了
玩航模自己不动手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这个几十块不划算啊,

寄快递都20-30了。给 师傅估计30能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种师傅,手工差的搞不起

修无线电的都可以,修电视的。

楼主:
有朋友说用热风枪,但是用不好会烧坏芯片!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