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ER T16用USB线直连电脑玩模拟器怎样设置?

楼主(2019-09-19):
如题求助,据说JUNPER T16可以不用加密狗,直接就可以连电脑玩模拟器。现在测试电脑可以发现遥控器,但是在模拟器里不能发现遥控,哪位大侠设置过,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电脑里发现在遥控器

电脑里发现在遥控器

liftoff不能发现遥控

liftoff不能发现遥控

网友:
x9d也可以的

楼主:
是的,请问应该怎么设置呢?希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那里好像是通过接收机–飞控usb连接电脑吧,其实是间接无线模拟

网友:
还是要买个模拟器,最好加个廉价接收机,自己改造一下,这样比较靠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请问应该怎么设置呢?希望不吝赐教,谢谢!

控里面通道映射好,去游戏里直接配置控制器就好了啊,就跟普通游戏手柄一样

网友B:
win10更新后可能需要重新搞驱动才行,而且这个方法不同版本win10还不通用。如果实在搞不了,用加密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更新后可能需要重新搞驱动才行,而且这个方法不同版本win10还不通用。如果实在搞不了,用加密狗吧

我再研究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里面通道映射好,去游戏里直接配置控制器就好了啊,就跟普通游戏手柄一样

连遥控器都发现不了,应该跟通道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遥控器都发现不了,应该跟通道没什么关系吧。

楼主:
感谢这位朋友帮我截了这么多图,对比了一下,我的遥控游戏杆   安装控制器里是空的。我再找找原因,谢谢

网友C:
在设备属性里更换驱动,Win10内置的“BETTER_USB_HS”是错误的,要手动选择驱动"USB输入设备"

更换后按Windows R并键入“ joy.cpl,就能看到楼上的游戏杆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设备属性里更换驱动,Win10内置的“BETTER_USB_HS”是错误的,要手动选择驱动"USB输入设备"

更换后按W ...

太感谢了,按您的方法果然很快就搞定了。我一直给它装游戏控制器的驱动,没想到是USB输入设备,哈哈。多谢指点。

网友D(2020-01-18):
你用的是什么模拟器软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模拟器软件呢

LIFTOFF   STEAME上购买或者淘宝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