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和K8改SBUS模式后,电机一直滴滴响

楼主(2019-09-19):
接收机和K8陀螺仪都改成SBUS模式了,但是电机一直滴滴响,不停,校准电调形成一直不成功,怎么办呢,各位大神

网友A:
单独校行程,不要通过K8

网友B:
电调信号线接在接收机上,不要接K8,这样安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校行程,不要通过K8

怎么单独校准呢?要把K8的线都拔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信号线接在接收机上,不要接K8,这样安全一些。

嗯嗯,就是插在接收机上,但是校准不了

网友:
说清楚什么控、接收、电调

网友:
说明什么控和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