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CAD软件建模设计

楼主(2019-09-19):
大家打印都是用的什么软件?
是用SOLIDWORKS 建3D吗

网友A:
我在摸索Solidworks建模,好像别的还有好几个常见的。
打印就不知道了,估计买机器的时候都有附带吧。

网友B:
用solidworks的很多。我用的inventor。画完之后输出为stl或者obj文件,放到切片软件里面。
切片软件几乎都是cura(ultmaker出的)。

网友C:
我用的也是solidworks,只不过我的打印机是用赤兔box来加支撑和切片的,很方便,几乎都是一键搞定。最后使用obj文件来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