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遥控器改装成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2019-09-19):
各位高手大家好:我2年前买了个美嘉欣F45 遥控飞机,飞了一段时间,由于场地等原因停了好久。最近重新想玩直升机了,想问问美嘉欣F45
遥控器
能改装
模拟器
不?我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求高手指点

网友A:
真心实意想玩肯定还是踏踏实实买个控,到时候入个真机,就算能改手感也太差,只能拿来尝个鲜

网友B:
能改是能改,但估计需要买配件的钱都足够买一个I6了

楼主:
各位大神有没有新手的推荐建议啊

网友C:
建议购买伟力110,遥控器可以用模拟器,某宝店铺套餐中包含模拟器软件,等把模拟器练习好了就用真机练.等把原厂遥控器练烂了,就更换扶她吧控,小飞机支持扶她吧的遥控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