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像传输距离短的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9-09-19):
手里面一个2W的
图传
,一个600毫瓦的图传,图像传输距离都特别近,2W的能有一百多米就没信号了,600毫瓦的也就五六十米就接收不到信号了。天线用的蘑菇天线。最开始用的屏幕接收一体机,后来是担心屏幕集成的接受不好,又买了个832的图像接受,结果距离还是一模一样,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怎么增加图像传输距离呢。宣传的都是2KM的距离,实际就一百多米

网友A:
天线摆放位置,天线的朝向,还有天线的种类,都有可能,保守点,你可以更换个图传

网友B:
图传发的问题可能性大,拆下图传,把图传单独供电拉一下距离试试。

网友C:
换枫叶平板

网友D:
2W图传只有100多米,应该不正常了,我的棒子天线,600的都能500米以上

网友E:
一份价钱一分货,这个牌子的图传简直就是垃圾,哈哈,2w的,你试试肥鲨600的,轻松4公里!价格也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