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高清图传,套装配置,为什么偶尔大油门图传失控,图传没信号。

楼主(2019-09-19):
穿越机用的大疆高清图传,飞机配置用的是大疆推荐的套装。飞机飞行过程中大油门飞行时偶尔会突然失控遥控器信号灯变红。图传没有,飞机距离飞手就20米。周围环境没干扰。有时没事,有时失控,飞机掉小来又能连上遥控器。求大神们指教。

网友:
感觉是供电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电池。。。。。。。。。。。。。。。。。。

格式4s155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电池

格式4s1550

网友:
改装一下供电就行 用个BEC或者直接电池供电 电调上加两个电容

网友:
供电问题,稳压太差

网友:
感觉像是图传电源接在5v上